S7-1200连接smart line,能用CM1241 RS485通信模块或CB1241 RS4

楼主(2012-07-12):
如题,

网友A:
是否可以理解为典型广告呢楼主?

网友B:
S7-1200连接smart line,是能用CM1241 RS485通信模块或CB1241 RS485通信板的。

但必须装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SP3,再把Smart line的固件版本升级一下,通过485S7-1200Modbus通讯

网友C:
飘过~~~楼主的题目有问题呀,都没写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