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内部变量如何在PLC中使用

楼主(2012-07-12):
在一个项目中见到HMI定义的内部变量,可以传送给PLC,两者进行数据交换。格式为DB【内部变量】.DBw【内部变量】。请问这是如何实现的,需要做哪些设置
答:1、通讯——变量——鼠标右键——添加变量。
2、通讯?变量下建立报警变量(注意:报警变量不能为BOOL类型,只能是Word或者Int类型的变量),例如:我们这里建立一个报警变量,地址为MW20。
3、进入报警管理?离散量报警输入相应文本,触发变量选择“报警变量”,触发器位填入相应的位号。例如:
文本 触发变量 触发位号 实际PLC地址
电机故障 报警变量 1 M21.1
皮带机打滑 报警变量 8 M20.0
温度报警 报警变量 9 M20.1
压力报警 报警变量 0 M21.0
这里要注意的是西门子关于字(Word)类型的定义
例如 MW20是由MB20和MB21两个字节组成,MB20位于高字节(8—15位),而MB21位于低字节(0—7位),所以在触发器位的定义上要注意与实际PLC地址的对应关系。

网友A:
广州搬家公司裸露着固定货物问题
搬家之后我们一家人飞到丹佛。两天后,大肚子开的搬家车到了。广州人人搬家他在当地找来的三个卸车工,也几乎 同时到了。卸完车,也是当场给现金工资,可能比装车工少一点。我们在收货单上签字,握手再见。两 天后,我们的面包车、轿车也到了。广州搬家www.020renrenbanjia.com
这是专门运输车的车,一次可以运送十几辆。一辆一辆裸露着固定 在上面,可以开上开下。 至于用度,搬家公司凭签单,到女儿、女婿的供职单位,根据里程、重量、 件数与财务处结算,就不关我们的事儿了。广州人人搬家广州搬家www.rrbanji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