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维修中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2-07-12):
 人机界面俗称触摸屏,是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交换信息的媒介和对话接口,是计算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实现信息的内部形式与人类可以接受形式之间的转换。凡参与人机信息交流的领域都存在着人机界面。是一种集成了显示和触摸控制的器件,目前应用逐日广泛,工业、服务业、军事、流通业、市政、家庭(手机)等场所都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因为人机界面是人与机器对话的桥梁,接触的群体比较广泛,而它本身是玻璃为主体架构的,比较脆弱,故障和破损率相对于其他器件也就比较高了。
    触摸屏维修一般需要从五个大方向入手:

    1、触摸不灵,一般是液晶显示和玻璃对应的按钮等位置偏移造成的,也有是触摸玻璃老化造成,前者可以根据人机界面厂家提供的“校正中心点”功能重新校正就可以了,后者需要更换触摸玻璃,也有一些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清洗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2、通讯故障,下位机通讯程序没有设定对、人机界面系统地址没有正确、通讯口烧毁、通讯线路短线或者没有接对,接触不良等都会造成通讯故障;

    3、触摸玻璃,这是和人手接触较多的地方,也是容易出问题的表面层,一般这类型的故障是由于用户方人员比较粗鲁动作引起的,也有由于运输等不小心造成,结果一般都是破碎,偶尔也可能发生里边电阻等器件断裂,这种故障只有换触摸玻璃,因为各种厂家生产时候规范标准不同,所以往往更换的时候存在“开模”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好了模,那么触摸屏维修是很简单的事情了,就是更换了。

    4、显示的液晶没有显示或者显示不正常,这有同触摸玻璃类似的外力因素造成的损坏,但不太多,大多是液晶老化引起的,也是靠更换处理,同样存在不同厂家不同规格液晶不一样的问题,另外一种原因是液晶驱动损坏了造成的,这类问题就需要处理电路板了。

    5、电路板故障,这类问题是比较棘手的,需要维修人员掌握一定的电路原理,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经验,触摸屏都是DSP等高度集成的芯片做控制核心,维修时候需要对照芯片厂家提供的电路图,一般是晶振、外围IC等故障。

    以上就是我们总结的触摸屏维修的几个常见的故障以及处理方法!触摸屏现在不光在工业上普遍使用,就是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也随处可见,所以,掌握一些触摸屏维修的小常识也是有备无患的!

网友A:
你说的是手机还是电脑

SIGNATURE............................................................................................................................................................
昊研精密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B:
以上就是我们总结的触摸屏维修的几个常见的故障以及处理方法!触摸屏现在不光在工业上普遍使用,就是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也随处可见,所以,掌握一些触摸屏维修的小常识也是有备无患的!高压锅炉管www.htdgc.com 广州搬家www.rrbanjia.com 二手装载机www.eszzjcc.com 二手挖掘机市场www.eswjjzt.com 二手挖掘机www.haohuiwj.com 广州大众搬家www.gzdzbw9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