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楼主(2012-07-13):
wincc flexible系统检测报警,是安装打印机后第一次打印画面OK,再按一下打印按钮,结果出来报警。
报警编号:10001,
报警内容:无法打印,未安装正确的打印机,
报警组:0;
我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怎么解决,我才能连续打印?

亲们,帮帮忙,谢谢!

哦,我用MP277,打印机设置在控制面板中设置  EPSON 24  USB  A4

网友A:
这2天了问题还没解决好呢啊。着急。给4008104288.cn@siemens.com 发个EMAIL,让他们发一个说明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天了问题还没解决好呢啊。着急。给4008104288.cn@siemens.com 发个EMAIL,让他们发一个说明给你。

打了,他们也解决不好,我要换打印机,结果他们让我联系打印机,唉~~~~~~~~~我无语呀

网友B:
按理说 第一次都成功了 问题不大。

重装打印机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 第一次都成功了 问题不大。重装打印机驱动试试。

打印机驱动MP277中自动装的,

网友C:
我不会呀,丫头。来看看

网友D:
你好,关于报警代码10001,其含义为:

10001:尚未安装任何打印机或尚未设置默认打印机。
 解决办法:请安装打印机和/或将其选择为默认打印机。

因此,你可以打开“我的电脑”——"控制面板"——“打印机和传真”,找到你的打印机,在上面点右键,选择——设为默认打印机,然后再试试。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关于报警代码10001,其含义为:10001:尚未安装任何打印机或尚未设置默认打印机。 解决办法:请安装打印机和/或将其选择为默认打印机。 因此,你可以打开“我的电脑”——"控制面板"——“打印机和传真”,找到你的打印机,在上面点右键,选择——设为默认打印机,然后再试试。 祝好运。

谢谢楼上哦~~~

我用的是面板,第一次可以打印,继续按打印按钮也就是第2次就不可以了,就是连续不可以,重新启动屏就又可以打印一次

网友A:
西门子不会让联系打印机,那给打印机说,打印机会告诉丫头,我们驱动程序在网站可以下载,这都可以扯皮,打爆他。

楼主:
我现在迷茫了,打印在程序中只做了打印按钮,其它什么都没有的,就直接插可以用,所以我排除了程序问题,可是我换个程序就可以打印了,就一个打印按钮能有什么错,调用的还是printscreen

唉,都么办法了

打印机也不懂~~~~~~

我就等死吧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我死吧

网友E:
      有木有 联系 8008104288 ?

wincc flexible 或是你的 MP277 中有没有正确安装你现在用的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