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变频器的修复率有多高呢?

楼主(2012-07-13):
一般变频器的修复率有多高呢?

各位变频器维修人员,你们接到客户送修的变频器,一般修复率有多高呢?比如说,接到不同客户送修的10台变频器,修复了6台,4台退回,那么修复率就是60%。

一般不能修复的变频器,是什么原因呢?是检查出问题但买不到备件?还是损坏太严重没法修复?还是没有根本检查不出原因呢?

网友A:
这个不好说,一般看损坏的程度,如果损坏太严重的话,那么修还有什么意思,修的价格比买一台整机太贵,不如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