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三菱PLC 软件GX DEVELOPER的启动内存不足问题

楼主(2012-07-13):
问大家一下,我的电脑一打开软件GX DEVELOPER 8.0就报内存不够,然后就不行了。如图:
我看了一下,其他也没有软件在运行。并且我的内存是2G的,还有1G多的物理内存未用,内存应该是够得,以前都是用的好好的,只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未用了,我已用360清理了一下系统。已重新删掉软件后重装,一样的,想问你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电脑长时间没用的缘故,清理或整理一下电脑。

网友B:
打开进程,然后再打开GX Developer,看看GX Developer所占内存是多少?看是不是其他软件造成的

网友C:
长时间不用  是这样的

网友D(2012-08-14):
我先看人机,再开PLC程序,偶尔也弹出来这个框框。。

关闭后,再开PLC,就没了。。因为每次都关闭后再重开,都可以用,就一直没管他了。。

网友E:
我也碰到过,重装GX,OK

具体原因不明,可能跟清理系统有关吧.

网友E:
这种现象,我在升级GX-configurator后都出现过.因为每次升级都卸载低版本的GX-configurator,推测可能把GX的什么公用组件也下了.一般重装GX Developer,就OK

具体为什么,不知道.

网友F:
很有可能是和什么软件对碰了,   但是一般都是重装解决,    建议工作电脑上尽量少安装点没必要安装的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