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指示灯假亮问题

楼主(2012-07-13):
如题,发现柜子上的指示等受干扰,假亮,虽然不明显,但也让人很不舒服,兄弟们碰到过吗,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网上找的资料看不到,

网友A:
偶经常遇到,一般都是发光二极管的指示灯存在这个问题。起原因是在指示回路中由于感应电压的存在造成的,当感应电压接近信号灯启动的门限电压时,产生似亮非亮的假亮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偶的处理方法就是换型号。现在很多厂家都有抗干扰的指示灯,这类灯的内部比普通的灯多了一个门限值电路,因此价格相对要高些,当电压低于门限值时,信号灯不发光,只有电压高于门限值后,指示灯才发光,很好的解决了楼主所说的假亮问题。偶常用的是江阴电气的指示灯,江阴电气的这种灯的型号是在原型号的后边加 K 。

网友B:
我们车间配电柜上的指示灯很多有这样的情况。平时无人处理,工程师都不管,我们维修人员也不会没事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车间配电柜上的指示灯很多有这样的情况。平时无人处理,工程师都不管,我们维修人员也不会没事找事

这样比较和平,呵呵,我现在是客户不满意啦。。。。。。。。

网友C:
可以考虑在二极管2头并联一个K级电阻或者nF级别的电容。

网友D:
是导线的电容电流产生的还是由于控制电路存在寄生回路。导线电容电流引起的,要适当降低指示灯的阻抗,没有长距离的指示灯电路,不会有这种现象;如果存在寄生回路,就要改控制电路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导线的电容电流产生的还是由于控制电路存在寄生回路。导线电容电流引起的,要适当降低指示灯的阻抗,没有长距离的指示灯电路,不会有这种现象;如果存在寄生回路,就要改控制电路的设计。

谢谢李工的指点,指示灯和变频器走的同一根多芯电缆,长度有10米左右,当时为了中间走线简单,没考虑到采购买了几个LED指示灯回来。不改走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E:
如果不改变走线,可以考虑将指示灯的线穿管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改变走线,可以考虑将指示灯的线穿管处理。

怎么穿管处理啊,指示灯线和变频器电缆一根是多芯护套线。

网友F:
遇到过变频器电缆干扰接近开关的,最好还是把线分开吧。

网友G:
直流的话,并一个电容即可滤波,或者使用隔离变压器滤波

网友D:
加继电器转换。

网友H:
你的指示灯是否是LED的,是否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控制的?

如果是,应该是由于晶体管的反向漏电流引起的。虽然漏电流很小,但是LED在未导通时电阻很大,通过漏电流的作用在LED上产生一个电压,当电压达到LED的导通电压时LED被点亮。

如果是上述原因,可以在LED上并联一个电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指示灯是否是LED的,是否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控制的?如果是,应该是由于晶体管的反向漏电流引起的。虽然漏电流很小,但是LED在未导通时电阻很大,通过漏电流的作用在LED上产生一个电压,当电压达到LED的导通电压时LED被点亮。如果是上述原因,可以在LED上并联一个电阻解决。

这个一般电阻多大啊?功率多大?

网友D:
LED并联电阻分流,是使LED没点亮时的电压在3V(2.5V)以下,电阻值多大与线路长度和耦合程度有关,调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并联电阻分流,是使LED没点亮时的电压在3V(2.5V)以下,电阻值多大与线路长度和耦合程度有关,调整看。

这个好理解,问题是,强电过来后呢?电阻不会烧掉?阻值太大,怕分流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网友H 的回复内容:你的指示灯是否是LED的,是否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控制的?如果是,应该是由于晶体管的反向漏电流引起的。虽然漏电流很小,但是LED在未导通时电阻很大,通过漏电流的作用在LED上产生一个电压,当电压达到LED的导通电压时LED被点亮。如果是上述原因,可以在LED上并联一个电阻解决。这个一般电阻多大啊?功率多大?

试试10K左右电阻吧,比较LED未导通时的电阻应该小得多,只要使漏电流旁路通过该电阻就行了。

至于功率嘛,10K电阻在LED导通电压下工作,0.125W足够了吧。

网友J:
遇到这种情况偶师傅就说是感应电,不用管它,至于到底是哪里感应的,怎么干扰的的确不知,这个在一些控制柜的开关指示灯中常常出现,特别是在夜晚有时很容易出现误判。

网友K: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偶经常遇到,一般都是发光二极管的指示灯存在这个问题。起原因是在指示回路中由于感应电压的存在造成的,当感应电压接近信号灯启动的门限电压时,产生似亮非亮的假亮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偶的处理方法就是换型号。现在很多厂家都有抗干扰的指示灯,这类灯的内部比普通的灯多了一个门限值电路,因此价格相对要高些,当电压低于门限值时,信号灯不发光,只有电压高于门限值后,指示灯才发光,很好的解决了楼主所说的假亮问题。偶常用的是江阴电气的指示灯,江阴电气的这种灯的型号是在原型号的后边加 K 。 内容的回复:

我倾向于这种说法

楼主:
是换灯还是并电阻,确实比较纠结,呵呵,没想到这么小功率的变频器,(450W),干扰也这么厉害。

网友L:
可不可以加个小继电器隔离呀

网友M:
你这是感应电,本人还遇到几次还正加工的柜子上的指示灯亮呢!在盘面上做二次线时,把线往指示灯上一插,该灯就亮一下。就亮那一下,真的把线接上了,它也不亮了。同样的,正在加工柜子时,手摸到正在用的线头时,有触电的感觉。而柜子根本没有接电源,正在加工的柜子呀,没搞好也不会去接电的呀。再说,这使用的导线,是用一整圈的线,按所需的长度一根一根剪好的,这电是从哪来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可不可以加个小继电器隔离呀

加继电器倒担心误动作。如果加电阻没有效果的话,还是额外增加布线吧,不管变频器的功率有多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干扰不是与变频器功率成比例关系的。

网友N: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常用做法掉换正负两棵电源线,还是有些效果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在二极管2头并联一个K级电阻或者nF级别的电容。

不失一个好的建议

网友O:
在柜子指示灯的公共母线(相线)上对地并联数个风扇用的电容,并联点要尽量靠近指示灯,2~10微法都可以,就可以有效的减少LED指示灯的假亮程度。

网友P:
并联一个XEB1201

楼主:
觉得厂家做这个灯的时候也是,标注220V交流,干脆设置一个高点的门限电压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网友D 的回复内容:LED并联电阻分流,是使LED没点亮时的电压在3V(2.5V)以下,电阻值多大与线路长度和耦合程度有关,调整看。 这个好理解,问题是,强电过来后呢?电阻不会烧掉?阻值太大,怕分流不了。。。。。。

分掉的电流是微安级的,能烧掉电阻吗?LED正常点亮时,二端电压在3V左右,怎么烧的电阻?

LED有几十微安电流通过就能看到微亮,都可以代替试电笔的氖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引用 网友D:LED并联电阻分流,是使LED没点亮时的电压在3V(2.5V)以下,电阻值多大与线路长度和耦合程度有关,调整看。 这个好理解,问题是,强电过来后呢?电阻不会烧掉?阻值太大,怕分流不了。。。。。。 内容的回复:分掉的电流是微安级的,能烧掉电阻吗?LED正常点亮时,二端电压在3V左右,怎么烧的电阻?LED有几十微安电流通过就能看到微亮,都可以代替试电笔的氖泡了。

指示灯是220V交流的,没有这个强电的时候好说,如果强电来了呢?这个电阻就要考虑阻值和功率了吧。

网友Q:
我遇到的是电柜进线只接一根零线过来,指示灯也微亮。后来换了一个地方接线过来,好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I: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I 网友D:LED并联电阻分流,是使LED没点亮时的电压在3V(2.5V)以下,电阻值多大与线路长度和耦合程度有关,调整看。 这个好理解,问题是,强电过来后呢?电阻不会烧掉?阻值太大,怕分流不了。。。。。。 内容的回复:分掉的电流是微安级的,能烧掉电阻吗?LED正常点亮时,二端电压在3V左右,怎么烧的电阻?LED有几十微安电流通过就能看到微亮,都可以代替试电笔的氖泡了。指示灯是220V交流的,没有这个强电的时候好说,如果强电来了呢?这个电阻就要考虑阻值和功率了吧。

除非指示灯开路了,否则不管“强电来不来”,那个并联电阻二端电压就在3V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R: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I 网友D:LED并联电阻分流,是使LED没点亮时的电压在3V(2.5V)以下,电阻值多大与线路长度和耦合程度有关,调整看。 这个好理解,问题是,强电过来后呢?电阻不会烧掉?阻值太大,怕分流不了。。。。。。 内容的回复:分掉的电流是微安级的,能烧掉电阻吗?LED正常点亮时,二端电压在3V左右,怎么烧的电阻?LED有几十微安电流通过就能看到微亮,都可以代替试电笔的氖泡了。指示灯是220V交流的,没有这个强电的时候好说,如果强电来了呢?这个电阻就要考虑阻值和功率了吧。 内容的回复:除非指示灯开路了,否则不管“强电来不来”,那个并联电阻二端电压就在3V左右。

我那段话白说了。

网友O:
李工,您不是说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S:


不是。弄叉道了。我说的是直接在LED二端并联电阻分流,我想的是DC24V的指示灯,黄工那理解的是在指示灯外接线端子上并联。

如果是AC220的LED指示灯,还真不好办,那种指示灯是多个LED串联的,没法用分流方法解决。

还是继电器转换吧!

网友O:
是的,那些AC220的LED指示灯如果内含限流电阻,两个外接的端子间的电压确实可能是220V,并联电阻就要考虑阻值和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comm关于李工,您不是说我吧? 内容的回复:不是。弄叉道了。我说的是直接在LED二端并联电阻分流,我想的是DC24V的指示灯,黄工那理解的是在指示灯外接线端子上并联。如果是AC220的LED指示灯,还真不好办,那种指示灯是多个LED串联的,没法用分流方法解决。还是继电器转换吧!

不好意思啊李工,是小弟开头没有讲清楚,不过额外学习了不少东西,呵呵,在此一并谢谢楼上各位的兄弟啦。

网友D:
我的LED灯就是那样,开关关了还微亮,我测了,只有不到100微安的电流,因为对我没影响就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