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的使用方法介绍

楼主(2012-07-13):
百分表

百分表是指刻度值为0.01mm,指针可转一周以上的机械式量表。百分表的圆表盘上印制有100 个等分刻度,即每一分度值相当于量杆移动0.01毫米。

百分表一种指示式量具。百分表是利用齿条齿轮或杠杆齿轮传动,将测杆的直线位移变为指针的角位移的计量器具。主要用于测量零件的尺寸和形状、位置误差等。百分表的分度值为0.01mm,表盘圆周刻线有100条等分刻线。因此,百分表的齿轮传动系统应使测量杆移动1mm,指针回转一圈。百分表的示值范围有:03mm05mm010mm三种。

百分表的构造

主要由3个部件组成:表体部分、传动部分、读数部分。

百分表的工作原理,是将被测尺寸引起的测杆微小直线移动,经过齿轮传动放大,

变为指计在刻度盘上的转动,从而读出被测尺寸的大小。如用杠杆代替齿条则可

制成杠杆百分表和杠杆千分表,其示值范围较小,但灵敏度较高。此外,它们的

测头可以在一定角度内转动,能适应不同方向的测量,结构也紧凑。它们适用于

测量普通百分表难以测量的外圆、小孔和沟槽等的形状和位置误差。

1-小齿轮2-大齿轮3-中间齿轮 4-弹簧5-测量杆6-指针8-游丝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测量制件的尺寸和形状、位置误差等。分度值为0.01mm,测量范围为0-30-50-10mm

读数方法

百分表的读数方法为:先读小指针转过的刻度线(即毫米整数),再读大指针转过的刻度线(即小数部分),并乘以0.01,然后两者相加,即得到所测量的数值。

百分表的使用

其中百分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利用百分表来连接太友科技QSmart数据采集仪

测量形状和位置误差等机械测量,如圆度、圆跳动、平面度、平行度、直线度

示意图如下:

优势:

  • 无需人工用肉眼去读数,可以减少由于人工读数产生的误差;

  • 无需人工去处理数据,数据采集仪会自动计算出各种形位误差值

  • 测量结果报警,一旦测量结果不在形位公差带时,数据采集仪就会自动报警。

以上机械测量解决方案由太友科技提供,这种新的应用可以大大提高机械测量效

率,利用数据采集仪除了可以连接百分表外,还可以直接连接各类量具,如游标

卡尺、千分尺等。如下图所示:

使用百分表注意事项

1、使用前,应检查测量杆活动的灵活性。即轻轻推动测量杆时,测量杆在套筒内的移动要灵活,没有任何轧卡现象,且每次放松后,指针能回复到原来的刻度位置。

2、使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时,必须把它固定在可靠的夹持架上(如固定在万能表架或磁性表座上,图1所示),夹持架要安放平稳,免使测量结果不准确或摔坏百分表。用夹持百分表的套筒来固定百分表时,夹紧力不要过大,以免因套筒变形而使测量杆活动不灵活。

3、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测量零件时,测量杆必须垂直于被测量表面。图2所示。即使测量杆的轴线与被测量尺寸的方向一致,否则将使测量杆活动不灵活或使测量结果不准确。

4、测量时,不要使测量杆的行程超过它的测量范围;不要使测量头突然撞在零件上;不要使百分表和千分表受到剧烈的振动和撞击,亦不要把零件强迫推入测量头下,免得损坏百分表和千分表的机件而失去精度。因此,用百分表测量表面粗糙或有显著凹凸不平的零件是错误的。

百分表尺寸校正与检验方法

5、用百分表校正或测量零件时,如图3所示。应当使测量杆有一定的初始测力。即在测量头与零件表面接触时,测量杆应有0.31mm的压缩量(千分表可小一点,有0.1mm即可),使指针转过半圈左右,然后转动表圈,使表盘的零位刻线对准指针。轻轻地拉动手提测量杆的圆头,拉起和放松几次,检查指针所指的零位有无改变。当指针的零位稳定后,再开始测量或校正零件的工作。如果是校正零件,此时开始改变零件的相对位置,读出指针的偏摆值,就是零件安装的偏差数值。

6、检查工件平整度或平行度时,如图4所示。将工件放在平台上,使测量头与工件表面接触,调整指针使摆动,然后把刻度盘零位对准指针,跟着慢慢地移动表座或工件,当指针顺时针摆动时,说明了工件偏高,反时针摆动,则说明了工件偏低了。

工件放在V形铁上    工件放在专用检架上

轴类零件圆度、圆柱度及跳动

百分表维护与保养

1、百分表是比较精密的测量工具,要轻拿轻放,不得碰撞或跌落地下。

2、应定期校验百分表精准度和灵敏度。

3、百分表使用完毕,用棉纱擦拭干净,放入卡尺盒内盖好。。

4、要严厉避免水、油和灰尘渗入表内,测量杆上也不要加油,以免粘有灰尘的油污进入表内,影响表的灵敏性。

5、百分表和千分表不运用时,应使测量杆处于自在形态,免使表内的弹簧生效。如内径百分表上的百分表,不运用时,应拆下保管

以上是对百分表的介绍,包括百分表的使用方法、应用以及读数方法等内容,让大家能进一步了解百分表的使用方法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