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在10HZ左右工作十多分钟跳过流报警。

楼主(2012-07-13):
安川变频器在10HZ左右工作十多分钟跳过流报警。高频时候不报警,怎么回事?行家解释、

网友A:
电机参数自学习一下。

网友B:
是必须要求在10Hz左右运行吗?能否提高一些》?

网友C:
这个好像经常碰到,变频器参数设置一下,比说报警延迟设置长一点。

网友D:
      可能是变频器选小了

网友E:
你要搞清楚,是跳变频器过流还是跳电机过流。

我想应该是跳电机过流。你可以把电子热继的保护形式改变,但是要确保电机的散热是良好的。

网友F:
电机参数对吗.‘‘‘‘‘‘‘‘‘‘‘‘‘‘‘‘‘‘

网友G:
我认为是变频器的问题,交流电机一般来说结构简单,不大可能有问题,变频器发生报警,首先应该检查参数的设置是否合理.看看有没有不合理的。另外变频器的环境温度如何,是否是环境温度引起的,通风是否良好。

网友H(2015-09-11):
有没有查看监控电流多大

专业安川维修服务

电话:15606768918   郭工

网友I:
请问负载是带的什么,我想与变频器本身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