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选型

楼主(2012-07-13):
7路计数器输入,21路模拟量输入。用s7-300,采集数据与s7-400通讯,2个站距离300米。

需要哪些配件,采用哪种通讯方式。

对这个不太懂,各位大虾请详细指教。

网友A:
都是西门子,首选DP通讯了。

模拟量输入根据 输入信号选择相应模块。

楼主手头上有选型手册么?这个必须有。

网友B:
7路计数器啊,350-2 可以满足。。。。一会我把详细清单发你小窗。稍等。含国内最好服务加价格。

网友B:
详细的配置和说明都发你小窗信息了,如果哪些还不清楚的,随时论坛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