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断路器?

楼主(2012-07-13):
请问这是个什么断路器呢?带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的?还是带漏电保护的?怎么这么画呢?右边的小电阻是什么呢?

网友A:
知识浅显,不知道是哪种断路器。。。

网友B:
貌似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C:
剩余电流保护就是漏电保护,电阻是试验用的,按钮按下,模拟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C:
这个图不是标准符号,断路器的符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剩余电流保护就是漏电保护,电阻是试验用的,按钮按下,模拟漏电,开关跳闸。

李老师的这个答案印证了偶的想法

自己也没见过这种画法

网友E:
如3楼所述,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就是漏电保护,漏电保护是以前的叫法(现在是俗称);

顶楼的图,应当是示出了零序电流互感器、试验按钮、及动作关系,通常制图时会采用简略画法。

网友F:
对:李纯绪关于这个图不是标准符号,断路器的符号内容的回复:

你画的这个是断路器不带漏电的。人家的是漏电保护断路器没有错,可能是外国人的图纸,画的比较规范严谨。

网友G:
对:ahukuaipao关于知识浅显,不知道是哪种断路器。。。 内容的回复:

那个不是电阻,是一个保护线圈,可以外接保护的,要高档一点的断路器才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ahukuaipao关于知识浅显,不知道是哪种断路器。。。 内容的回复:那个不是电阻,是一个保护线圈,可以外接保护的,要高档一点的断路器才有

我认为还是电阻,不是线圈,是用来让用户定期进行测试可靠性的

网友I:
这是国外的画法,漏电断路器

网友J:
国外电气原理图表示漏电断路器图形。画电气图软件中有这符号,边上 带开关电阻图形标识的是漏电试验开关所带试验电阻。

网友K:
    像是漏电保护器图形原理,但是还真没有见到这样的符号,我们德国进口设备上的漏电保护器的图标也不是这样的

网友L:
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西门子5SM系列在EPLAN里就是这种符号,当然也要看用的画图软件的库。

网友M:
漏电断路器应是剩余电流保护器的一种,30mA的动作电流一般只有漏电断路器才会那么小。

网友C:
我国的电器图形符号标准是靠IEC的,在IEC组织内的国家是通用的。符号标准的制定原则,是把一个电器符号分为符号要素和限定符号,由符号要素和限定符号组合成各种制图符号。比如上述的断路器符号,是在开关符号上加一个叉,开关符号叫符号要素,叉叫限定符号。其他诸如接触器、时间继电器、行程开关...都是在开关符号上加限定符号组和而成。

别拿CAD或其他制图软件里符号库当标准,图纸标准化时应该以GB......为准。上面那个漏保开关画的复杂了,只要画上断路器符号和文字代号就行,型号、类别、功能可以在元件表中表示。

网友N(2017-11-14):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三相四线制的漏电保护开关符号,我们单位就是这样画的,基于IEC的

网友O(2018-04-28):
漏电吧,右边那个是不是TEST

网友P(2018-08-01):
应该是漏电保护器

网友Q(2018-09-22):
右边不是电阻,是线圈

网友R:
三相漏电保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