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探讨—MasterDrives VC 常见故障及诊断

楼主(2012-07-13):
F082,F056故障,这些报警都是出现后,设备停机后,报警又自动复位。因是多电机同步控制,当时认为SLB的通讯环和CBP的通讯是独立的,他们不会相互影响。然后我们就从Profibus-DP通讯入手,检查了接头,更换了一块CBP板后,试机OK。由此判断,CBP的通讯会影响到SLB的通讯环。
直流母线低电压,提检查直流输入和直流母线。
6SE70是直接通过电阻降压来取得采样信号,所以故障f008的出现主要是由于采样电阻的损坏而导致的
西门子给出的F008的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1、检查P071,与U1,V1,W1的测量值作比较(变频器),或与C+,D-的测量值作比较(逆变器);
2、检查R006,与C+,D-的测量值作比较。Vdc=1.35*P071(变频器)或Vdc=P071(逆变器);
3、直流回路电压测量故障,对于书本型,更换PEU板,对于装机装柜型或柜型,更换PSU2板;
4、如果是读入故障,更换CU2/CUVC板;
5、在不同的温度下开,停变频器/逆变器的电子装置时,在电压测量的电路上建立了过大的湿度,导致装置太敏感。
并建议:1、在装置上接入24VDC电源2、运行温度应恒定,并在0-45摄氏度之间。
我在实际中遇过一次,不过下电过一会再送上就正常了,什么也没有动。
当使用6se70时,如其母线带有几个逆变器,在逆变器上R006为510-540VDC,当变频器没有全能时,逆变器运行后,DC电压迅速降低,直到欠压故障发生。原因是当变频器没有使能enabled时,只有预充电部分开始工作,导致装置在DC电流大时报F008

网友A:
西门子技术论坛上经常有应用讨论,可以多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