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伺服A5转矩控制模式

楼主(2012-07-13):
  松下伺服MCDHT3520E转矩控制模式下,PR0.01=2,PR3.21=3000,控制信号14 15有模拟输入电压时电机不运转,接线正确。WHY?

网友A:
是不是速度限制了?有转矩的时候如果速度限制为0不会转,看看还有个速度限制的参数设置是多少。

网友B:
原来修过一个,不是别的原因,你看看有没有过过载报警,应该有的

楼主:
对:xyp91300关于原来修过一个,不是别的原因,你看看有没有过过载报警,应该有的 内容的回复:

MCDHT3520E好像只能用于位置控制,不能用于转矩控制。

网友C:
E 只能是位置控制

网友D:
驱动器是否支持模拟量

网友E:
哥们,你那个驱动器只能接收脉冲信号,是不能接收模拟量信号的,MCDHT3520,可以同时接收脉冲和模拟量,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www.shhuitong.net

楼主:
对:魏海阳关于哥们,你那个驱动器只能接收脉冲信号,是不能接收模拟量信号的,MCDHT3520,可以同时接收脉冲和模拟量,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www.shhuitong.net。内容的回复:

谢啦!已经解决了。刚到公司不久,犯这么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