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有哪几种控制方式

楼主(2012-07-13):
伺服驱动器按照其控制对象由外到内分为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相应伺服驱动器也就可以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和力矩控制模式。

当伺服驱动器工作在力矩控制模式时,其力矩给定值可以由三种方式给定:1、使用模拟量给定;2、参数设置的内部给定;3、总线给定。

当伺服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时,其速度给定值可以由三种方式给定:1、使用模拟量给定;2、参数设置的内部给定;3、总线给定。

当伺服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时,其位置给定值可以由两种方式给定:1、脉冲输入给定;2、总线给定。

参数设置的内部给定应用比较少,为有限的有级调速。

使用模拟量给定的优点是响应快,应用于许多高精度高响应的场合,缺点是存在零漂,给调试带来困难。

脉冲控制兼容常用信号方式:CW/CCW(正反向脉冲)、脉冲/方向、A/B相信号。缺点是响应慢,日系和国产多采用这种方式。

我当然最推崇总线给定的方式,这也是欧系品牌常用的控制方式,优点是给定迅速,响应快,能合理进行运动规划,特别适合凸轮控制和flying定位方式,目前高档数控机床多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A:
拜读啦,努力学习技术!!!

网友B:
一个plc专家可以5年左右锻炼成。一个伺服专家现场摸爬滚打需要5年以上,10年估计差不多可以叫专家,还必须是真老得现场啊。

伺服市场越来越大,技术是真的学不完,楼主有心,找了很多资料学习。

网友C:
楼主说的还有待商榷。按照我做了9年的伺服控制的经验,以及2年的伺服驱动设计理论来说,三者不存在什么响应快慢的区别。

当伺服定位速度平稳要求高的时候用速度模式最好,注意速度模式不是只控制速度,而是用外部控制器完成位置控制,因为是闭环系统,所以零漂可以不用考虑,但是要是处理不好,伺服容易飞车,而且用速度模式定位难度是最高的,应用者必需有一定的控制理论基础。

脉冲控制的好处就是应用灵活,一般不会飞车,控制方法简单,不需要对位置调节的细节过多考虑,但是低速时伺服运行不平稳,因为低速时脉冲频率低,伺服就像步进,而且脉冲控制时换向不方便。

总线控制的好处是接线简单,不像前两种方式很多线,但是总线控制的最大问题是网络延时与总线仲裁,所以高实时要求的同步定位的话,用总线方式比较难控制。

以上只是个人浅见,望高手指正。

网友D(2018-03-29):
目前也对伺服正在学习阶段,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介绍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