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MK-200S PLC模拟量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13):
模拟量模块G6F-AD2A模块

程序如下:

程序里面的H00F是什么呀?每一步的详细作用谁能给讲一下?谢谢各位大虾了。

楼主:
这个是检测压力,压力传感器电压输出1-5V,可是出来的值与于其它压力表的值不相符,是什么原因呢?模拟量模块转换出来的值还需要怎么转换呢?

网友A:
看看模拟量的量程有没有设定?是否是1-5V?还是4-20mA.

楼主:
1-5V的,程序里面的H00F是什么呀?GET还有PUT每一步都有啥作用

网友B:
看来楼主没有看说明,应该在说明书上都有的。GET还有PUT是读写专用模块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