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输出的高频干扰
http://abbsystem.com

楼主(2012-07-13):
我们有个船舶上的PLC项目,经常发现IO模件掉线的情况,通过现场的示波器监测发现24VDC电上叠加了高频的毛刺,毛刺大多是低于2ms,幅度高达10V以上,估计是外部串进来的。

那么请问这种情况下应如何解决?

如果接地,屏蔽不具备改善条件,是否可以外接一个滤波电容?如果可以该滤波电容应如何选择?电容值应多大?

附件中为示波器监视到的波形。

网友A:
楼主这种现象加滤波电容都是没有用的,最可靠的方式加DC/DC隔离模块,选择宽电压的输入,比如1:4的,输出是24V的。常见品牌有明伟,MINMAX,COSEL,如果信得过国产的,深圳金升阳的可以一试,便宜。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我遇到的这个应该是低频干扰,通常是怎么进来的?为何DC/DC隔离模块可以消除这个干扰?

网友B:
加装高频磁环,瓷片高频l滤波电容试试,观看示波器能不能消除,电解电容不行,具备感性。

网友C(2012-08-16):
对:yexiaomeng关于楼主这种现象加滤波电容都是没有用的,最可靠的方式加DC/DC隔离模块,选择宽电压的输入,比如1:4的,输出是24V的。常见品牌有明伟,MINMAX,COSEL,如果信得过国产的,深圳金升阳的可以一试,便宜。 内容的回复:

哥,现在国产的模块电源也不差啊,就像您说的金升阳,我接触过他的模块,很不错哇,是广州金升阳吧~

网友D:
请问PLC位置何处?如何取电?AC/DC设备EMC是否达标?最好分析出干扰源,这样解决起来比较能对症下药。

以前我们在驾驶台调试WIAS的时候,遇上装卸货(VHF设备使用频繁),也是这样的高频毛刺,甚至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