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优点与不足

楼主(2012-07-13):
优点:
、统一了编程平台,以后用西门子的PLC软件都一样,这样有利于推广。
 符号表里可以允许重叠寄存器地址,比如我定义了X1 INT MW0 X2INTMW2    X3DWORDMD0        ,这在一些运行中会比较方便些,或许是西门子考虑到全符号寻址的需求吧。
、软件里的每一个NetWork可以收起来,不占多少空间,这样当network较多时,查找程序比较方便。
、一些硬件上的改进当然也是好的,比如串口模块,模拟量模拟的分辨率也提高了。 期望后续再出一些新的模块。
、高速脉冲定位控制相比S7-200有了很多的改善, 可以说以现在的市场来讲200的高速脉冲是个杯具。
、对于高速计数器的使用,也比200要简化一些,不必须再啰嗦地设置一些控制字了,这对初学者是个福音。
LAD编程提供了横向串连功能,比如我要置位Q0.0Q0.2Q0.4,可以在一条水平线上串起来,这样节省了纵向空间

楼主:
问题或者改进建议:
、当你修改某一个程序块后, 如果单独下载该块,那么使用的时间很长,甚至达一分钟以上。 如果你选择下载全部软件块,反而下载时间会短很多,在20秒以内!不知道S7-1200的下载机制造成的?
、编程软件里的符号表不能象S7-200里一样由用户新建组别,不方便。  S7-200里我一般都分几个区,比如I区,Q区,M区,V区等,或者以程序里使用的功能分区。  但是在1200里所有的符号变量全部堆在一块,变量较多时查找很不方便。
、发现一个BUG 由于定时器要占用DB,而我的程序使用定时器较大,所以我就将所有的定时器放在一个FB里调用,这样使用多重背景。  问题是,当我建立了一个比如TON1  IEC_Timer 的静态变量, 然后选中它,复制,结果粘贴出来的结果为TON1_1 IEC_TIMER大家注意,前面是T大写后面全是小写, 而粘贴的结果TIMER全为大写! 然后将程序下载到PLC内,运行报错!提示什么NIL_PTR有问题!
、测试了运动控制的回零功能,觉得这个回零机制不太合理。  假设电机驱动丝杆直线运行, 过程中有三点A--B-- 其中B区域点为零点开关信号。我组态为正向逼近, 开关检测为左(负)边
)如果开始回零时负载处于AB之间, 那么先以高速沿AB方向搜索原点,当检测到B原点信号后,系统速度先停止再改为低速反向按BA方向运行,直到B处原点信号没有了,再以低速朝AB方向运行, 再检测到B原点开关立即停止,回零完成。     这个动作没问题。
)如果开始回零时负载处于B处(即回零开始时原点开关有信号), 那么系统也会先以高速朝AB方向运行,直到B信号没有了, 再反向…… 然后过程也和1)一样。    我觉得这种回零方式就有问题! 既然回零开始时零位开关已经有信号了,那么系统就应该直接反向按BA方向走,当原点信号丢失后再以低速朝AB方向就可以找到零位了!   实事上在我的系统里就只能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回零,否则机械上就会发生碰撞!    现在我只能在回零时先由程序判断零位开关是否有信号, 如果有信号那么先以增量定位方式让负载朝BA方向直到没有原点开关后,再启动回零程序! 这样就麻烦多了!
、当在我FC里新那TEMP变量较多时,编译没问题,下载到PLC运行就出错, 好像我是建立了四个INT,四个DINT,四个REAL   不知道1200系统为每个块能分配多少字节的临时变量啊?象S7-200就是64个(其中四个用于系统)

 按照这个量的话,我建得也不多啊。
、使用以太网通讯, 我在一个FB块内调用TSEND_CTRCV_C,当使用多重背景时,结果右键点击TSEND_C属性选项是灰色的!  也就是说TSEND_C或者TRCV_C不能使用多重背景! 只能每一每指令赋值一个DB块。
、软件太容易崩溃了!经常莫名其妙地要求重启!更要命的是你打开某一个块它就提示要重启,可是打开别的块就没问题! 没办法只好把这个块删掉!重新编写一遍又好了!头大了!已经发生了好多次这种情况了!
LAD编程环境下不能提供对进行异或运算,而在FBD模式则可以!
、当FB或者DB选择为纯符号编程时,不能显示地址,这样我用第三方的触摸屏没法和它通讯! 可是当我选择为绝对地址的时候,断电保持又没法单独设置! 烦! 西门子还是想把1200和精简系列的屏捆绑起来做垄断?

网友A:
总结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呀

网友B:
下月正式推出SMART plc 又是一个新起点,期待大家多多分享。

网友C:
这是我去年还是前年写的总结咯!

自从V11SP2推出后,以上问题几乎都不存在! 真心感觉S7-1200灰常好使啊! 就是价格有点小贵,特别是配套的精智系列触摸屏更是那个贵啊!   不过用1200和精智的屏统一编程,数据库统一了,对于新项目写程序真是太方便了!

网友D:
一直用s7 200,还没用过S7-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