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定位模块QD75P4求助

楼主(2012-07-13):
QD75P4控制四轴,JOG和OPR都很正常,自动状态时不能启动,对照说明书看了下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一次用这个模块现在一头雾水。

自动速度更新

自动定位启动

自动定位启动后伺服没有反应,定位模块也没有输出。不知道还需要哪里设置。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控制第三个轴?轴启动信号Y72接通了没有?

网友B:
轴启动前要设置参数的,如果不动,你看一下你是否选择的ABS的方式,先选用INC试一下,动了就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