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界面

楼主(2012-07-13):
读取错误。控制器没回应变

网友A:
先看选择的协议对不对?选择好了协议再看看硬件连线以及相关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查一下数据线接线是否正确,看看通讯协议的波特率、站号是否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控制器类型选择对不对,啥牌子的PLC?然后再检查2楼提到的地方!

楼主:
谢谢各位,哪位大师能收我为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