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hf-kp13伺服电机转速很慢,用什么方法能快起来?

楼主(2012-07-14):
小白我刚刚接触运动控制,伺服电机。我说说我遇到的情况,用的全是三菱设备,伺服电机是hf-kp13,伺服放大器是mr-j3-10a,plc是q6p,运动模块是qd75p2。电机运转速度太慢了,一秒也就一转吧。大神们分析一下都有什么情况造成这种现象,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是设置不对吧?要根据你的应用要求设置电子齿轮比的

网友B:
检查一下伺服放大器,看看反馈的速度传感器信号是否准确。再看看控制器的输出信号是否太小。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电子齿轮比是设置不对吧?要根据你的应用要求设置电子齿轮比的 内容的回复:

弱弱的问下,那个电子齿轮比是在伺服放大器里面改写的吧。

网友A:
对:yayun616关于回复内容:对:yexiaomeng关于电子齿轮比是设置不对吧?要根据你的应用要求设置电子齿轮比的 内容的回复:弱弱的问下,那个电子齿轮比是在伺服放大器里面改写的吧。 内容的回复:

用脉冲控制时,伺服驱动器里面有个电子齿轮比参数需要修改一下。

网友C(2012-09-06):
一直是这样?还是故障后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