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维修案例

楼主(2012-07-14):
 今天维修一台设备,一个CPU224带一个EM223扩展模块,设备按下运行按钮后无任何反应,检查PLC输入点已经点亮,且运行条件已经满足,现断定是PLC故障或程序问题,背着笔记本就到车间检测程序,插上数据线,信心十足地上载程序,哈哈,晕死“PLC被保护,不能上载程序”,PLC版本02.01,非CN,汗,真气人,还好在本论坛看了下“lcm358038”朋友发表的S7-200CN四级<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方法,把PLC拆下,打开找24C256芯片,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只找到一个4256BWP的芯片,又傻眼了,忽然灵机一动,哈哈“google”了一下,原来是ST公司生产的芯片,不管了,用风枪拆下,焊上了几根铜丝,手头正好有“润飞”的RF3148通用编程器,把芯片放了上去,准备读芯片,在软件里该选择哪种型号呢?心中又起了疑问,先选择了ATMEL的24C256,上面显示编程电压5V,然后又找到ST的芯片,并没发现这个型号,只有一个T256BW(好像是,具体忘记了),不管了,应该就是它,选择后看了一下编程电压也是5V,哎,折腾了半天,和24C256一样的东东,现准备好,开始读取芯片内容,30秒过去,显示读取成功,打开缓冲区编辑(润飞软件自带的功能,可以打开BIN文件),看了一下 和“lcm358038”介绍的密码位置是一样的,现在心里终于有底了,照着<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一步一步地做,用了一个多小时,<此处内容被屏蔽>完成,程序已读出,原来<此处内容被屏蔽>就是这么简单,在这里感谢“lcm358038”朋友。顺便告诉各位朋友4256BWP和24C256的芯片读取方法是一样的!
   好了,说了这么多废话,现在言归正转,把PLC装回机器,点动运行按钮,输入灯亮,可是软件里对应的输入点却一直为0FF状态,随后又按动其他按钮,发现情况也是如此,检查了模块的连接线,完好,现在断定是PLC不能识别扩展模块,这可坏了,硬件故障,管它呢,再次拆开维修,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嘛,反正已经坏了,检查了一下与扩展模块连接口有关的元器件没有烧焦,变色等异常,都是一些贴片元件,分析了一下,与扩展接口有关的元器件有一个标着220的4联贴片排阻,此电阻阻值是22欧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有3组阻值已经达到100多欧,因此断定此电阻有问题,可是又没有备件换,去县城的电子元件门市部跑了半天都没有这东西,晕死,正好发现手头有22欧的非贴片电阻,一个电阻都比4联排阻的体积都大,无法更换,不管了,用几根细铜丝焊在了电阻上,又用胶枪打在线路板上一些胶,把电阻固定住,用烙铁把细铜丝焊在原来排阻的位置,这东西真难焊阿,稍不小心,两个角就粘到一起,费了我好大劲终于把四个普通电阻焊完,搞定,上机试验,故障解除!
 希望此例可以帮到一些需要的朋友,有S7-200维修经验的朋友们也跟贴说明一下,共同提高,拒绝保密,如果对大家有用就顶我一下吧,哈哈!
 现在工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自动化产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掌握一定的维修经验是何等的重要,另建议站长开一个工控产品维修专区,大家可以讨论在维修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又可以分享一些维修经验!

网友A(2012-11-19):
大哥,太帅了。哈哈哈哈

网友B:
问一下,扩展模块,输入点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排除故障的过程虽很艰难,但是,感觉楼主很灵活,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