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栅尺和S7 200

楼主(2012-07-14):
各位大侠,小弟新手,最近要用光栅尺,公司选型的WTB-0200!他的输出是A B RI3路TTL!

有几点问题求解惑:

1.不知道怎么确定是绝对还是增量型;

2.TTL是5V方波,要转换成24V,是要用高速光电藕合器么?那之后是不是还是3路脉冲?3路脉冲怎么判断位移?我知道脉冲数X脉冲间距=位移,可是高速计数器脉冲数读取SMD38?

3.接入PLC输入端的时候程序编程用是HSC高速计数器接收么?那怎么判断输入了多少脉冲?都说用高速计数器,可是没有详细点的方式,求解释,求案例。谢谢了.越看越迷糊T T

网友A:
1.首先从A、B、R三个输出来看,应该是增量型的,因为绝对式的一般用通讯方式读取,直接输出方波的一般是增量式的。一般只需要AB两根就可以了。

2.对于AB相脉冲不用专门做什么判断的,计数模块会根据AB的相位关系决定是加计数还是减计数,(题外话,A超前B就加计数,A滞后B就减计数)当然,计数器模式还是要选择可以加减双向计数的。电压是多少是根据光栅尺的供电电压决定的,如果光栅尺的电源电压等级是5V~12V的话,就接5V,那样的话,S7-200可能接受不了,如果电压等级是10V~30V的,直接接24V,输出就是24V的。

3.正确接线之后,选择设置接受AB相脉冲,直接读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寄存器,再计算脉冲的增量

网友B:
以前没有用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