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一上电空气断路器就跳闸

楼主(2012-07-14):
原因:

① 由于空气断路器具有过电流保护功能,为避免变频器接通电源时引起空气断路器误动作;

② 变频器在刚接通电源的瞬间,其电容器的充电电流高达额定电流的(2-3)倍;

③ 变频器的进线电流高次谐波成分极多,当基波电流达到额定值时,实际电流的有效值要比额定电流大很多。

对策: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应选择为大于等于1.31.4倍的额定电流。

网友A:
如果确实这种情况, 应该考虑出现故障现象:

1.检查进线部分是不是存在短路现象。

2.检查变频器直流部分是不是击穿,出现直流正负相通。

网友B:
唉,下次你的题目项目让大家看到是帮人不是求人 哈

因为这样问题 西门子收了我1000大洋

出场前测试变频器等,结果空开跳闸,怀疑变频器问题,赶紧拉到西门子紧急处理,上台测试无问题,收费1000大洋。

换了新的变频器就没问题,也没短路等其他事情

网友C:
这种情况,先看看电容有没有变形的,呵呵,中间直流短路。

网友D:
    还以为楼主是问题呢,就这三种可能原因不?

变频器一上电空气断路器就跳闸  ???

      我司的 CT 变频一般是变频器内部动力电路板出故障,上级的空气断路器上电就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