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E-200A AL-30故障 跪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2-07-14):
我这MR-E-200A  驱动器模块是好的,光耦也没问题制动电阻没问题(制动功率组件好的)上机就报错AL-30再生出错,郁闷了,我这驱动现在肯定不是制动电阻和制动内部参数的问题,问题在板子上,因为我公司现在买了2台,装上设备就能用,参数是调的我坏的驱动的参数,现在用了2个月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求各位老大指点下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接线,是外置接法还是用内置再生电阻,有一点区别,用外置时,有个短路片要拆掉。如果接线没问题检查再生电阻功率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匹配;如果这个也没问题那就可能是再生电阻阻值不合适,那样的话要按照手册推荐的阻值和功率选配。

网友B:
对:yexiaomeng关于首先检查一下接线,是外置接法还是用内置再生电阻,有一点区别,用外置时,有个短路片要拆掉。如果接线没问题检查再生电阻功率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匹配;如果这个也没问题那就可能是再生电阻阻值不合适,那样的话要按照手册推荐的阻值和功率选配。内容的回复:

我这里一共坏了5台,都不是同时期坏的,5台放大器用的再生电阻都是一样的,这几台都用了几年了,在用的途中坏的,没有设置过内部参数。这几台都是报AL-30错,都不是用在一台设备上的,外部电阻和内部电阻都没有问题,还有其他建议吗?谢谢

网友A:
坏的这么多,一定是制动电阻的问题,您用的功率多大?18Kw以上要专门的制动单元。内部参数肯定要设置的,不设置虽然可以用,但肯定有问题。您看看伺服的手册,我记得以前用过三菱的伺服的参数第一个就是要设定再生制动的。

网友B:
对:yexiaomeng关于坏的这么多,一定是制动电阻的问题,您用的功率多大?18Kw以上要专门的制动单元。内部参数肯定要设置的,不设置虽然可以用,但肯定有问题。您看看伺服的手册,我记得以前用过三菱的伺服的参数第一个就是要设定再生制动的。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MR-E-200A-KH03   2KW的  内部自动电阻是12.8R   ,三相输出相之间的电阻是1.2R   我想问下,要设置再生电阻内部参数,以什么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