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与设置

楼主(2012-07-14):
第一:15KW的水泵电机,通过变频器控制,选哪种型号合适?第二:通过PLC控制变频器分别工作在高频(45HZ)、中频(40HZ)和低频(35HZ),从而实现下水泵在三种速度(高速、中速和低速)运行,如何实现PLC对变频器的控制?

解决方法:

1可以使用3G3RV-A4150-ZV1,三相380v供电,输出电流是31A的
2可以使用多段速功能,定义3个速度。

网友A:
选择ABB的也可以吧,多段速度--设定三个输入端,内部设定三个固定高45、40、35的频率参数;PLC控制继电器,然后每个继电器的常开点接到多段速的给定端(比如DI3/DI4/DI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