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C30T回原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14):
现在我想用FP-XC30T控制松下伺服,但是看见PLC右原点信号,如果按照松下说明书来设置就是用4个光电开关:左右极限,近点开关,原点开关,光电开关有点多。我想用左右极限+近点信号是物理光电开关,原点信号上接松下伺服的Z相脉冲,请问大侠们这样可不可以?如果可以这样控制,请问这样控制是否准确?

如果这样可以设置我应该用哪个控制方式比较好?

还有个小问题,是否带偏差计数清零的控制方式更好啊!、。

求大神赐教!

楼主:
难道大侠在周末都休息?可怜了我们这些菜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大侠在周末都休息?可怜了我们这些菜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难道大侠在周末都休息?可怜了我们这些菜鸟了

网友A:
Z相脉冲怎么用啊?楼主如何打算的?问题有点零散啊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Z相脉冲怎么用啊?楼主如何打算的?问题有点零散啊内容的回复:

我是这样想的,把Z相脉冲接到原点信号上,我认为可以,但是没有试验过,请指教啊!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清楚的 等高手来解答 我学习一下O(∩_∩)O哈!

网友C:
我是新手,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

网友D(2012-08-31):
请问一下山洋的伺服CN1口F-PC指令脉冲输入,R-PC指令脉冲输入,OUT8通用输出,CONT8通用输入分别是什么意思吖?

网友E(2013-01-07):
回原点是否准确是相对的,很多场合并不需要接入Z相信号。

网友F:
理论上是可以,但实际工程上我并不这样使用.原点的确认,只是初始化时绝对零点位置的确认.零位最好是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对于以后的设备调试有帮助.故最好是使用一个实物传感器确定零位.

对于松下FPX系列PLC,找绝对零位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找原点的方式,用F171 SPDH指令,控制模式用H1124或1125,取决于你实际上伺服马达的运转方向.你必须在PLC系统设置里面设定高速脉冲输出及原点设置.

另一种使用JOG方式,使用F172 PLSH指令,控制模式用H1110或H1121,取决于你实际上伺服马达的运转方向,当达到你预定的零点(感应器位置)时,马达停止.该感应器不需在PLC系统设置里面设定为原点,只需要当感应器动作时,赋值给DT90348(当为CH输出)或DT90352(为CH1输出)为0即可确定绝对零位.

此方式皆为绝对模式控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G(2015-06-27):
安装低版本后,紧接着安装高版本的,在提示卸载时再在控制面板中卸载,(一定要先有提示再卸载,不能装完低版本的,随后就卸载了)

网友H:
还好吧,嘿嘿嘿嘿嘿嘿嘿

网友I(2016-01-18):
对于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不用回原点指令或者Z相信号

网友J:
楼主这个手册是在哪里下的

网友K(2016-02-23):
学习习~~拼命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