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nsock控件实现PLC网络通信控制

楼主(2012-07-14):
     在工业控制中,用PLC控制的工程在上/下位机通讯上一般采用RS-232/RS-485串口通讯,这种方法对于数据量较大,通讯距离较远,实时性要求高的控制系统,很难满足通讯需要。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化数控已经成为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控制系统正向虚拟化、网络化、集成化、分布化和节点智能化的方向发展。【1】许多大型PLC厂商生产的PLC都配备了相应的以太网通信模块,本文讨论了OMRONPLC的以太网通信体系结构,并以CP1HPLC的ENT2l以太网模块为例实现与计算机的通信。

  1.Winsock网络通信控件

  Winsock控件是不可视控件,它提供了访问TCP和UDP网络服务非常简便的途径,使编程人员开发客户/服务器应用程序时,不必了解TCP的细节或调用低级的WinsockAPI函数,只通过设置Winsock控件的属性并调用其方法,就可直接连接到一台远程计算机进行,并可实现双向数据交换。

  WinSock主要支持两种类型的套接字:①流式套接字(StreamSocket)也称面向连接方式,该方式对应的是TCP协议,其传输特点是通信可靠性高,可以保证数据流的传输是可靠的、有序的、无重复的,可提供双向的数据流,数据被看作字节流,无长度限制。②数据报套接字(DatagramSocket)又称无连接方式,对应的是UDP协议,这种方式不提供数据传输的正确性、有序性和无重复性,因为它支持面向记录的数据流。因此,传输的数据可能丢失和重复,并且接收顺序混乱,报文长度是有限的。考虑到本系统对通信可靠性和正确性的要求很高,选用流式套接字方式。基于Client/Server模式的流式套接字通讯过程如图1所示。

  2.Ethernet网络通信单元的设置

  在组建网络时,根据网络类型的不同,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需要安装相应的通信单元,PLC上需安装Ethernet网络通信模块CONTROLENGINEERINGChina版权所有,例如0MR0N公司的CJ1W—ETN21以太网模块。应用之前必需对网络进行必要的设置,分为开关设置和CPU总线单元系统设置。

  开关设置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确定分配给CJ1W—ETN21单元的内存工作区(CIO区、DM区),该地址在CPU总线区,由UNITNo.开关确定ETN单元的单元号范围为0~F;NODENo.旋转开关设定两组l6进制数作为ETN单元在网络中的节点号,范围为O1~7E;IP地址设置网络号和主机节点号,由32位二进制数组成,分4段以十进制数表示。

  CPU总线单元设置主要通过编程设备如CX—Programmer软件或编程器对网络单元进行模式、本地IP地址、子网掩码、FINS端口号、FTP登录名及口令和IP路由器表等项进行设定。若使用FINS/TCP协议,则还需在以太网单元设置中修改FINS/TCP项的部分参数,如:自动分配的FINS节点号、是否保持激活等项。

  3.面向上位计算机的通信协议

  如图2所示,以太网的分层模型分为物理层(PhysicalLayer)、网际层(InternetLayer)、传输层(TranspotLayer)和应用层(ApplicationLayer)。其中:传输层可使用无连接的UDP或需建立连接的TCP协议;应用层为FINS(FactoryInterfaceNetworkService)协议,FINS协议是由OMRON公司开发的用于工厂自动化控制网络的指令响应系统。主要规定对PLC存储空间的数据读写等操作方法。应用层使用FINS协议,传输层使用TCP协议的通信实现方法称为FINS/TCP方法。

  FINS协议包含指令系统和响应系统,其命令帧格是由FINS报头、指令代码、响应代码和正文等几部分组成。从上位计算机发出的指令和响应必须符合下面帧的格式要求,并提供合适的FINS报头信息。【3-4】FINS通信服务是通过FINS命令帧和它们对应的响应帧交换实现的。

  FINS命令/响应帧格式如图3所示。FINS/TCPheader中规定了五种命令CONTROLENGINEERINGChina版权所有,用于客户机(hostcomputer)与服务器(PLC)之间通信:发送客户机节点地址(nodeaddress);(2)发送服务器节点地址(nodeaddress);(3)发送Finsframe;(4)Finsframe发送出错通知;(5)客户机与服务器联机确认。

  4.通信程序的具体实现

  在新建VB工程后,需要执行VB工具栏“工程/部件”命令,将Winsock控件添加到工程中,并命名为“WskClient”。程序采用TCP/IP协议进行通信,其主要属性设定如下:

  WithWskClient
  .Protocol=sckTCPProtocol‘采用TCP/IP协议
  .LocalPort=9600‘本地计算机端口号
  .RemoteHost=txtIP.Text‘取得远程PLC的IP地址
  .RemotePort=txtPort.Text‘远程PLC端口号
  .Bind9600‘指定使用的本地端口
  EndWith

  初始化工作完成后向PLC提出连接请求,待PLC接受请求并发送应答信息后CONTROLENGINEERINGChina版权所有,客户端程序依照各种帧格式建立好要发送的信息帧,就可以与PLC进行双向的数据交流了。在这一过程中,可建立发送失败后的重发机制,以增强通信的可靠性。

  首先,建立并发送“握手信息”指令(20字节),指明客户机节点号;当计算机接收到PLC返回帧(24字节)后,检查PLC是否收到命令,并取得服务器和客户机节点号。当计算机接收到PLC返回的数据时,会产生DataArrival事件,参数BytesTotal包含接收到的数据字节数。在DataArrival事件中,可以调用GetData方法接收数据。如果接收到Close事件,则用Close方法关闭连接。另外,可用Winsock的State属性来反映当前TCP/IP的连接状态。这里仅列举主要程序如下:

  ‘向服务器请求连接

  WskClient.Connect
  TimeDelay100
  Do
  DoEvents
  LoopUntilWskClient.state=sckConnected
  ‘建立并发送FINS命令帧
  PrivateSubSendData_Click()
  ReDimSendData(19)AsByte
  SendData(0)=&H46‘FINS命令帧报头的第1个字节
  ……
  WskClient.SendDataSendData()‘发送FINS命令帧
  EndSub
  ‘接收PLC响应帧,并分析数据
  PrivateSubWskClient_DataArrival(ByValbytesTotalAsLong)
  DimiAsInteger
  ReDimArriveData(bytesTotal)AsByte
  wsk.GetDataArriveData,vbArray+vbByte,bytesTotal
  ‘接收数据,保存在ArriveData数组中
  Fori=0TobytesTotal-1
  txtArData.Text=txtArData.Text&‘‘&ArriveData(i)
  Nexti
  ……‘其它数据处理
  IfArriveData(7)<>16Then
  MsgBox“接收信息丢失“
  ElseIfSendData(19)=ArriveData(bytesTotal-5)Then
  MsgBox“节点地址错误“
  EndIf
  EndIf

  在接收信息后,当PLC收到传输过去的信息后,会将对应的命令反馈值传回,这个事件程序内的程序将它显示在文本框中,还可作进一步处理。主程序流程图如图4所示。

  若采用UDP协议,则通信的基本过程与TCP相同,只是不需要建立连接。此外,UDP应用程序可以是客户机,也可以是服务器,而不必象TCP应用程序那样必须分别建立客户机程序和服务器程序。由于UDP在传输数据报前不用在客户和服务器之间建立一个连接,且没有超时重发等机制,故而传输速度很快。因此如果网络中设备不是很多,且发送数据量不大时,可选择耗费计算机“资源”更小的UDP协议进行通信。

  5.结束语

  采用Winsock控件实现的上位机以太网通信程序,已成功应用于数字小样并条机监控系统中,该法简单实用,在不追加投资的情况下,实现车间设备的网络数据实时监控的功能,达到了理想的效果。而且以VB作为监控软件的开发平台,软件的二次开发不受限制,节约成本,并可根据需要随时对程序进行升级。为实现对控制系统进行有效的信息管理与监控,基于以太网的PLC控制系统必将有更为广泛的应用,本文的论述对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