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求助

楼主(2012-07-14):
请问下现在我想当P100=4时
我的电机要求最小频率为20HZ启动,低于20HZ速度为0.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设定参数,装置为6SE70

网友A:
我帮你转到西门子技术群看看,不过你也先看一下70的操作调试手册,我记得这些手册应该都批注清晰。

网友B:
6SE70 的参数太多了

网友C:
可以速度的设定值与20HZ做一个比较,输出一个位,用于选择速度给定,当大于20时,选择速度给定值,当小于20时,速度给定直接给0就行了。

不知道这样行吗?

还可以在PLC内编程控制,应该也能实现

网友D:
6SE70 里有自由功能块,有与,或,非门,比较器,选择开关,四则运算等。可以用这些自由功能块编程,很容易的。不必要用PLC。

网友E(2013-12-06):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转到西门子技术群看看,不过你也先看一下70的操作...

西门子技术群 我能加吗

网友F(2014-02-28):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我也想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