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用户归档问题

楼主(2012-07-14):
求高手帮忙,我用用户归档编辑器,怎么就调不出来“用户归档”编辑器的表格窗口
如图
运行系统数据

网友A:
你的图是直接复制的,被论坛X了,需要从图片链接那发,我先找人给你回复此问题。

网友B:
定义变量里面归档组态     做个定时器 采集

   然后调出控件组态……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定时器 采集   然后调出控件组态……应该没问题啊

先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问的是“用户归档”中,怎么就调不出来“用户归档”编辑器的表格窗口,

网友D(2017-01-20):
需要编辑全局脚本触发归档才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