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机器人和彼机器人是否一样?

楼主(2012-07-14):
黑丫头的版块是否出台试用了啊,教他怎么管理试用

另外机器人这图是怎么回事,是2个概念还是?

网友A:
官方能不能尽量不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方能不能尽量不出错??????

     不是不能,是少出就行啦!

黑丫头的版块 是什么?

网友C(2012-08-18):
余辉也是愤青余辉也是愤青余辉也是愤青余辉也是愤青余辉也是愤青余辉也是愤青

网友D:
一个是“运动控制”版块下的分栏,一个是与“运动控制”并列的版块……

不熟悉这行,不知之间的区别;可能是后一个的内容,更广泛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