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救急,两个继电器,一个接触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上下限)问题

楼主(2012-07-14):
压力表说明书上的图纸是这样的电接点压力表的图纸

下面是我的接线方法:

要求是在水压从0到P1(下限)一直打到P2(上限)电机停止工作,然后水压下降到P1然后再启动,打到P2停止。

现在问题是,我的接法,0到P1工作,达到P1后,表的①②立即断开,然后水压稍微偏转一下 ,电机就开始工作,在这个临界点反复启动停止.....

我测了下表的工作情况,0到P1 ,①②接通,达到P1①②断开,达到P2,①③接通,在P1到P2中间这段时间①②③,任意点不通

电接点压力表型号YXC-100

接触器CJX2-2510

继电器HH52P

东西可以更改,或者添加,只要实现功能就行。。。

谢谢大家,现在我是弄起来了这种表是,P1 -P2段 都是常开的,不管表12 13 23 全常开,现在我是弄起来了,接触器自锁,一个继电器控制自锁的那条线路,当0-P1,电机启动,接触器自锁,P1-P2,一直工作,到P3的时候,表13接通,断开自锁电路的那条线,这样就可以了。问题是现在,这个表压力掉的很快,刚达到P2,电机一停,马上就掉到0,是表坏了吗?

网友A:
你这接线看明白啦,你的压力表的 下限 要接到起动第一继电器主线圈,上限 要接到第二继电器常闭断开 接触器的供电线圈,然后两个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

网友B:
你把J2的常闭点从现在串在J1那的位置--改到串到接触器J3线圈前面即可

网友C:
给你个简单的,连继电器都不用,只用接触器就OK 了。见下图:

P1为下限,P2为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J2的常闭点从现在串在J1那的位置--改到串到接触器J3线圈前面即可

你是让我把J2的常闭触点的出线改到接触器A2上吗?  那J1的B相电源哪里来呢?

另外中间那段P1-P2的时间,怎么自锁住接触器,让他继续工作到P2的位置才断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简单的,连继电器都不用,只用接触器就OK 了。见下图:P1为下限,P2为上限

大哥,真心看不懂,我不是专业的,能麻烦你给我指导下,在P1到P2这段时间内,怎么让接触器自锁住,不断开,继续增压直到P2,停止。然后J2自锁持续工作直到P1。重新启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接线看明白啦,你的压力表的 下限 要接到起动第一继电器主线圈,上限 要接到第二继电器常闭断开 接触器的供电线圈,然后两个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

能说明白点么 兄弟,我有点迷糊噢,,,,  你意思是让我把表2接到J1的线圈上,然后表3常闭上,然后接到接触器线圈上吗?

网友G:
如图,仅供参考。因CAD图纸被加密了,只能有画图软件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图,仅供参考。因CAD图纸被加密了,只能有画图软件画。
朋友,图有点看不懂啊,能说的详细点吗, 有Q吗 我加你Q可以吗

网友C:
1.当水压为零时,P1和P2均为闭点,接触器KM1闭合并自锁!

2.水压上升,到低压P1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因自锁,电机继续运转!

3.水压继续上升,到高压P2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解锁电机停转!因电机停转,水压下降,P2点接着又闭合!

4.用水后,水压持续下降,当水压降至P1点时,P1点马上闭合,接触器闭合并自锁!电机运转,水压升高!

   第3步和第4步重复循环,因此水压在 P1和P2间波动。

 通俗点讲:P1是常开按钮,P2是常闭按钮。

不知哥们看明白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1.当水压为零时,P1和P2均为闭点,接触器KM1闭合并自锁!2.水压上升,到低压P1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因自锁,电机继续运转!3.水压继续上升,到高压P2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解锁电机停转!因电机停转,水压下降,P2点接着又闭合!4.用水后,水压持续下降,当水压降至P1点时,P1点马上闭合,接触器闭合并自锁!电机运转,水压升高!   第3步和第4步重复循环,因此水压在 P1和P2间波动。 通俗点讲:P1是常开按钮,P2是常闭按钮。不知哥们看明白否?

设计得很巧妙!

网友J:
看来楼主是刚刚学电工吗   这个是很简单滴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1.当水压为零时,P1和P2均为闭点,接触器KM1闭合并自锁!2.水压上升,到低压P1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因自锁,电机继续运转!3.水压继续上升,到高压P2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解锁电机停转!因电机停转,水压下降,P2点接着又闭合!4.用水后,水压持续下降,当水压降至P1点时,P1点马上闭合,接触器闭合并自锁!电机运转,水压升高!   第3步和第4步重复循环,因此水压在 P1和P2间波动。 通俗点讲:P1是常开按钮,P2是常闭按钮。不知哥们看明白否?

好像这个压力表就没有常闭点吧,当压力在p1和p2之间时,都为常开点的吧!

网友K:
7楼的才是正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C:1.当水压为零时,P1和P2均为闭点,接触器KM1闭合并自锁!2.水压上升,到低压P1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因自锁,电机继续运转!3.水压继续上升,到高压P2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解锁电机停转!因电机停转,水压下降,P2点接着又闭合!4.用水后,水压持续下降,当水压降至P1点时,P1点马上闭合,接触器闭合并自锁!电机运转,水压升高!   第3步和第4步重复循环,因此水压在 P1和P2间波动。 通俗点讲:P1是常开按钮,P2是常闭按钮。不知哥们看明白否? 好像这个压力表就没有常闭点吧,当压力在p1和p2之间时,都为常开点的吧!

是的,这种表是,P1 -P2段 都是常开的,不管表12 13 23 全常开,现在我是弄起来了,接触器自锁,一个继电器控制自锁的那条线路,当0-P1,电机启动,接触器自锁,P1-P2,一直工作,到P3的时候,表13接通,断开自锁电路的那条线,这样就可以了。问题是现在,这个表压力掉的很快,刚达到P2,电机一停,马上就掉到0,是表坏了吗?

网友M:
这个压力节点表的高压触点损坏几率非常之高,建议接点压力表用特低电压控制,实践中本人已经通过!其核心电路为一RS触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1.当水压为零时,P1和P2均为闭点,接触器KM1闭合并自锁!2.水压上升,到低压P1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因自锁,电机继续运转!3.水压继续上升,到高压P2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解锁电机停转!因电机停转,水压下降,P2点接着又闭合!4.用水后,水压持续下降,当水压降至P1点时,P1点马上闭合,接触器闭合并自锁!电机运转,水压升高!   第3步和第4步重复循环,因此水压在 P1和P2间波动。 通俗点讲:P1是常开按钮,P2是常闭按钮。不知哥们看明白否? 好像这个压力表就没有常闭点吧,当压力在p1和p2之间时,都为常开点的吧!

不知道阁下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接点压力表?本人用的都是这样的压力表,P1和P2之间时,P1为开,P2为闭!牌子是德力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网友C 的回复内容:1.当水压为零时,P1和P2均为闭点,接触器KM1闭合并自锁!2.水压上升,到低压P1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因自锁,电机继续运转!3.水压继续上升,到高压P2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解锁电机停转!因电机停转,水压下降,P2点接着又闭合!4.用水后,水压持续下降,当水压降至P1点时,P1点马上闭合,接触器闭合并自锁!电机运转,水压升高!   第3步和第4步重复循环,因此水压在 P1和P2间波动。 通俗点讲:P1是常开按钮,P2是常闭按钮。不知哥们看明白否? 好像这个压力表就没有常闭点吧,当压力在p1和p2之间时,都为常开点的吧!

不知道阁下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接点压力表?本人用的都是这样的压力表,P1和P2之间时,P1为开,P2为闭!牌子是德力西的。

网友C:
对:yundan520关于回复内容: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 引用 战清石 的回复内容:1.当水压为零时,P1和P2均为闭点,接触器KM1闭合并自锁!2.水压上升,到低压P1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因自锁,电机继续运转!3.水压继续上升,到高压P2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解锁电机停转!因电机停转,水压下降,P2点接着又闭合!4.用水后,水压持续下降,当水压降至P1点时,P1点马上闭合,接触器闭合并自锁!电机运转,水压升高!   第3步和第4步重复循环,因此水压在 P1和P2间波动。 通俗点讲:P1是常开按钮,P2是常闭按钮。不知哥们看明白否? 好像这个压力表就没有常闭点吧,当压力在p1和p2之间时,都为常开点的吧! 内容的回复:是的,这种表是,P1 -P2段 都是常开的,不管表12 13 23 全常开,现在我是弄起来了,接触器自锁,一个继电器控制自锁的那条线路,当0-P1,电机启动,接触器自锁,P1-P2,一直工作,到P3的时候,表13接通,断开自锁电路的那条线,这样就可以了。问题是现在,这个表压力掉的很快,刚达到P2,电机一停,马上就掉到0,是表坏了吗? 内容的回复:

不是表坏了,如果你控制水路,应该在进水侧水路上加上一个单向截止阀,防止电机停转后,水倒流。如果控制空压机,那就是空压机漏气了。

网友C:
对:jucishan关于这个压力节点表的高压触点损坏几率非常之高,建议接点压力表用特低电压控制,实践中本人已经通过!其核心电路为一RS触发器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电接点压力表,触点还没坏过呢,有的都用了好几年了,因负荷非常小(仅仅是一个接触器的线圈的负荷),怎么会坏呢?

网友G:
TO:yundan520 ,不好意思,23:00后就睡觉了,现在才上来,没有看到你的回复。

这个表压力掉的很快,有可能是表的问题,也可能是表设的位置不对。最好能把工艺图及参数发一下。

网友O:
压力下降快可能是水不具备压缩的功能,加以个压力罐将表接在压力罐上,行程能够增加,也许会解决问题

网友O:
对不起,都不知你是控制什么的,如果水路控知也许能行,如果是气路控知,也许是漏或许是机器公率小

网友O:
压力表上是不是有反冲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K:引用 网友C:1.当水压为零时,P1和P2均为闭点,接触器KM1闭合并自锁!2.水压上升,到低压P1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因自锁,电机继续运转!3.水压继续上升,到高压P2点时,该点常闭变常开,接触器解锁电机停转!因电机停转,水压下降,P2点接着又闭合!4.用水后,水压持续下降,当水压降至P1点时,P1点马上闭合,接触器闭合并自锁!电机运转,水压升高!   第3步和第4步重复循环,因此水压在 P1和P2间波动。 通俗点讲:P1是常开按钮,P2是常闭按钮。不知哥们看明白否? 好像这个压力表就没有常闭点吧,当压力在p1和p2之间时,都为常开点的吧!不知道阁下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接点压力表?本人用的都是这样的压力表,P1和P2之间时,P1为开,P2为闭!牌子是德力西的。

杭州富阳的表 YCX-100  1.6MPA

楼主:
引用 网友P:
压力表上是不是有反冲弹簧。

这个真不知道,就一个表 YCX-100的 1.6MPA  的

网友Q:
跟各位学习了

网友C:
忘了提示一下楼主了,如果是控制水路,除了储水罐进水口加单向截止阀外,储水罐中还必须留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空间,以备压缩空气用,因为水没有压缩力,必须利用压缩空气产生的压力,给水施加长久的压力,让水在管道中长久的流动。至于水和空气占用的储水罐空间比例,最好根据现场储水罐的大小来定!若压缩空气占用空间太大,储水太少,则会造成出水管道内缺水,而压力表还没掉到低压点,就没水了。相反若压缩空气占用空间太小,则会造成压力下降快动作频繁的现象,增加了水泵的负担,减少了水泵的寿命。继续延伸说明,若只有水而没有压缩空气,则水压到P2后,电机停转后,水压会立马到到0,因为水没有压缩力!!!水压掉到0,电机马上工作,水压接着到P2,你会看到压力表总是不断地跳动,电机总是不断地工作(跟脉冲点动似的),如果出现这种现象,水泵一会就完蛋了!本人判断,楼主的压力表基本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楼主的供水思路不够完善,只有大体框架没有具体细节。建议楼主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因为供水不单单是接个电就行了,还关系到水路,和管道方面的一些知识!这还是最简单的控制。若用到变频多电机恒压供水,那就更麻烦了!

网友R:
不是表的问题,直接用不行的,需要压力传感器才能解决。水压 和气压不同,你用的是气压表。只能用于测量不能用于控制。之前我也试过

网友S(2016-01-20):
看来看去还是弄不明白!

网友T:
第一个图就已经很好的解决了,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有那么多讨论。接触器如果线圈功率大,可以加一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