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奈德Micro系列PLC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2-07-14):
我用的施奈德Micro系列PLC,具体型号没记下,编程软件用的PL7,程序下载都没问题,就是每次掉电再上电,PLC运行灯都不亮,需要连电脑启动,请问是不是在哪里可以设置PLC自动启动?

网友A:
应该是2个概念,正常启动和非正常启动造成的故障显示吧。

网友B:
一,PLC是有触点来设置运行和停止的!系统是用的%I1.8.你可以看一下组态的设置。一般情况下客户不用的。二,你可以看一下CPU上存储卡的插槽,上面有一个微动开关的,如果存储卡的盖子,插得不好会导致你这种现象的。如果再有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LZY00624@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