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Manager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2-07-14):
问题描述:

     打开SIMATIC Manager提示:Connot establish connection to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0x0000274D>

     点击确定后提示:NO valid license key found. please install a valid license key.
     再点击确定后提示:STEP 7  has found a problem with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The application is closing. Please reinstall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提示: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has not been started!Please start the Service.
解决方案:

    在计算机的“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里,将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的启动类型改为自动,并启动它。

网友A:
看来没人来学习,实际遇到了又不好找这样处理办法。你的题目不吸引人造成的。

网友B:
   不是题目不吸引人, 而是题目本来就不对, 楼主只是从哪抄了这点搞上来,在实际中人家可能不太理解, 还有其实发生这个原因是因为安装时没有关闭杀毒软件引起或是启用的 360 类式的禁用一些启动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