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D700和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2-07-15):
三菱变频器D700和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写速率我先做实验设了2个,一个写40014,一个写40015,可是往40015写数据时,40014显示40015的数值,往40014里写数据时,全部都变为0,不仅写不进去,而且40015写的也给清零了。。并且不管40015写入哪个数,运行时变频器都运行到频率上限120HZ,大哥大姐们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你的段速控制 能否先用变频器单独试一下,看是否可以?

楼主:
我用面板试了,面板设速度为66HZ,RUN后达到的频率就是66HZ,而通讯,任何数值都是达到120HZ,往40015写频率,40014会显示40015的频率数值,往40014写频率时,一写就为0,原先40015给它的数值也清零了,变频器收到0频率也停了

网友B(2015-12-27):
你解决了吗?能不能教一下我。设定的频率数据用组态怎样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