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处理程序这是唬人的吗

楼主(2012-07-15):
这个系统的硬件:

PLC:DVP-10SX   DVP-16SP   触摸屏:DOP-B07S410  一台3kw的变频器  两只称重传感器

工艺:两个称重传感器测两条皮带上的重量,皮带上的两种物料有一定比例,这个比例可以在触摸屏上修改,从而控制其中一条皮带的转速,也就是变频器。另外一条皮带转速恒定。这个控制程序有什么缺陷,恳请各位大侠赐教

D1116是输出了,后面还有一些。我搞不懂的是这个程序在触摸屏上的比例怎么整的

小弟是初学者,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我给你找专家会诊一下,等论坛胡凯和莫老师给你去回答。如果慢了直接加入EBN军团找他们。

网友B:
把注释弄上来    很难看…… 哥们

楼主:
注释指的是什么,输入、输出点代表的什么吗

网友C:
有详细的计算公式吗?这个程序纯粹是在做数学的加减乘除计算,注释就是每一个地址代表什么(如D15代表重量)

楼主:
计算公式真的不知道,通过程序是不是可以推算出来,注释还真没有

网友D:
这是设计人员根据要求,用自己的思路编写的:复杂了些。看别人的程序、理解他人的思路、猜对方的意图,也是一门技能啊!

网友E:
  数据采集卡(PCI USB PC104)    RS485 以太网采集模块 信号调理模块 ZIGBEE、GPRS无线传输   运动控制卡
    一起交流学习,请加QQ:

网友F(2012-08-31):
一般都是程序开发者根据自己的想法,编写的算法,你首先要了解工艺要求,才能去看程序,你这段程序贴上去,没有注释和要求的话,别人是看不懂的

网友G:
有点复杂这程序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去看看这边有没答案www.gkzhan.com

网友H:
你从FROM TO语句开始看起走。

网友I:
我一般会先在触摸屏,确认修改寄存器,比如D200,然后找PLC相关程序分析。这样针对性会好一些。

网友J(2012-10-20):
程序好像不全把,,,,,,,,,

网友K:
这程序,怎么看。我喵了一眼,貌似你称重模块都没有把采集到的数据读上来。。。。可以用?

网友L:
这要能看出来那里有缺陷,就是神人了,建议现场调试

网友M:
关键是算法,你自已根据输入再换算了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