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wincc界面标签不能显示是何原因,请各位前辈帮帮忙,多谢了!

楼主(2012-07-15):
具体问题如图所示,请各位前辈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A:
不可能没有连接变量吧;通信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没有连接变量吧;通信没有问题吗〈〉?〈〉???
变量都连接了,通讯也没问题,两台工控机,其中一台正常,wincc项目也是从这台正常的的上位机上拷过来的,在这台上位机上就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肯定是什么参数没设置对,不然一台机子上可以正常读数,而另一台上面读不上来数据

网友C:
计算机名字没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