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报警页面怎么做成走马灯的

楼主(2012-07-15):
我是新人  联机西门子plc200的 怎么做报警页面 有参考或详细的最好先谢谢

网友A:
登录www.delta.com.tw你在案例分享里找一下,关于类似的应该有一些。

网友B:
    联系我可以  我有案例   200plc  台达屏      报警页面

        加入EBN军团吧        hukai_0923@163.com

网友C:
选项-报警设置,里面有“走马灯”的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