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制式50Hz/60Hz,380V/440电机

楼主(2012-07-15):
双制式50Hz/60Hz,380V/440V电机,如果用于60Hz/380V地区,能直接用吗?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如果不能直接使用,我建议将380V升压为440V,如何?

网友B:
注意,电机可以用,但参数相应有变化:

1)额定输出扭矩降低为原来50HZ/380V时的(380/440)2=0.72倍;

2)转速大致比50HZ时提升至1.2倍;

3)额定功率降低至50HZ/380V时的0.86倍。

楼主:
我们实际是升压来用的,这肯定是没问题。根据电机的铭牌可以看到60Hz/440V时比50HZ/380V不仅转速提高1.2倍,功率也提高1。2倍。

关于3楼的回答:

根据力矩正比于电压的平方这么算的,那么可以得出1)的答案。

再根据力矩等于功率除以角转速,那么可以得到3)的答案。

我想通了,讨论一下挺好!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前面所说的情况应该是440V突然降压至380V时的情况,由于转速及转差不能突变,从而力矩降至0.72倍.

根据调压调速的机械特性图来看,当负载依然是额定载荷,此时输出力矩小于负载力矩,那么速度会下降,直至输出力矩等于负载力矩.但也有可能380V情况下的最大转矩也小于负载转矩,那么电机降速至堵转,造成电机损坏.所以还是将电压升成标准的440V最安全.

网友C(2019-10-07):
既然上面写了50Hz/60Hz,380V/440V电机。那就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