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的SET M90 置位后,不明原因的“被”复位了!

楼主(2012-07-16):
我公司用的是三菱A系列的PLC   ,用A2ASCPU  ,程序用了5年了,可近来程序中的SET M90 置位后,不明原因的“被”复位了!从监视是检查CPU,无故障。输入的复位指令RST  M90没有输入!但是,复位时报警输出有!可是监控看不到!我就用报警的条件,在程序里加做几个自锁!当M90被复位是,报警还是报警输出!但是,自锁的条件没有自锁住是哪个条件引起的报警输出!我有用报警条件的上升沿,来触发自锁!也是没能锁住引起报警的原因!程序清除了,在重新写入。还是老原因!更换PLC的电池,也是原因依旧。在程序检查中,有双重线圈!这是因为使用SET ,RST 指令的原因!还有就是软元件,不在范围内!程序中使用了R文件寄存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监视是发现有时是10ms的速度,而有时是20mS的速度!请各位工程师们给出出点子!机架上从左 起是----(1)电源------(2)A2ASCPU------(3)A1SJ71C24-R2-----(4)A1S64AD-------(5)A1SX40-----(6)A1SX40----(7)A1SX41------(8)A1SY10-------(9)AISY10-----(10)A1SY10的

网友A:
上 梯形图程序 ................

网友B:
瞬间的电压大范围变化会造成程序丢失 复位等。但大多数人为原因使然!

网友C:
和m90并个不用的y点和m点观察  看是前面条件还是m90 仅m90就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等。但大多数人为原因使然!

您好,我这没有瞬间的电压大范围变化,再说要是有PLC有出错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是前面条件还是m90 仅m90就换掉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F:
    将 M 90 的程序帖出来看看哟

交叉查询看 M90 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 双线圈输出你没有找到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和m90并个不用的y点和m点观察  看是前面条件还是m90 仅m90就换掉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是前面条件还是m90 仅m90就换掉

我用SET YA6与SET M90 并联,而且不用RST YA6。就这样都还是双双被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 M 90 的程序帖出来看看哟交叉查询看 M90 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 双线圈输出你没有找到呀

我查了所有程序,相关M90或者包括M90在内的所有会复位的指令!例如MOV    K0      K4M88   之类的我都看了,而且被复位是没有规律的被复位!

楼主:
LD   X5D

RST M90

LD   M80

MPS

LD M22

LD M63

AND M27

ORB

ANB

SET  M90

其它程序步的地方是M90的触点了。

网友I:
90%是你梯形图有问题,10%是三菱PLC硬件有问题,存在着问题,慢慢找就是了...

网友J:
这是指令本身存在的错误,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对:工控小周关于90%是你梯形图有问题,10%是三菱PLC硬件有问题,存在着问题,慢慢找就是了... 内容的回复:

你好!为什么原来没问题呢?是用了几年的了。硬件我就差机架和输入输出模块没有换,和串行通讯及电源模块没更换了!用的时候,就连触摸屏都拔掉,不适用它了。也还是问题依旧。我再把PLC的干扰方面也做了机壳接地!被复位现象还是不规则的出现!

楼主:
X5D是急停按钮,RST M90 就这个地方有。

楼主:
M80 是各个地方条件满足后,M22 M63&M27是触摸屏上的自动启动按钮。

楼主:
对:烟花漫天飞3关于这是指令本身存在的错误,程序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请问有什么问题呢?我另外一台机与这个被复位M90的机也是一样用的M90呀?

网友K:
把复位M90的指全都不用,监控一下。有没有复位。若没有就一个一个的增加复位指令和监控排查。

楼主:
对:langshiguang关于把复位M90的指全都不用,监控一下。有没有复位。若没有就一个一个的增加复位指令和监控排查。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首先我在SET M90处,并联  SET YA6。我没使用RST YA6指令,也是被复位了!我刚刚又把电源模块更换了!估计还是不能解决M90“被”复位的现象!

楼主:
请求大家的帮助,献言献策!谢谢。

楼主:
我是在SET M90处并联SET YA6的

楼主:
我是在SET M90处并联SET YA6的.如下图。并且,没有写入RST YA6  .在M90被复位时,SET YA6也没有在置位中!不知这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会更进和大家的联系。及时和大家分享解决的结果。谢谢大家!

楼主:
(1)我查了所有程序,相关M90或者包括M90在内的所有会复位的指令!例如类似MOV    K0      K4M88   之类的我都看了,而且被复位是没有规律的被复位!
(2)我用SET YA6与SET M90 并联,而且不用RST YA6指令。就这样SET YA6与SET M90 都还是双双被复位了!
(3)硬件我就差机架和输入输出模块没有换,和串行通讯模块没更换了!用的时候,就连触摸屏都拔掉,不使用它了。也还是问题依旧。我再把PLC的干扰方面也做了机壳接地!被复位现象还是不规则的出现!
(4)CPU电池也更换了,并且把“被”复位M90的CPU清除内存后,写入90%相同的程序,当然,程序里也有一样的SET M90 和RST M90指令。被复位的现象没有出现!
(5)被复位时,有经过PLC输出的外接警报有输出,但监控不到!锁定不住是哪个原因引起的警报输出!

网友L:
换个急停按钮(用新的线路),换个点试试。新加个按钮,来复位。也许急停回路或者这个急停信号有问题。

楼主:
急停按钮没有问题!因为没用RST M90都会被复位了!在说触摸屏上有跳出显示,系统急停指示!

楼主:
被复位时,有经过PLC输出的外接警报有输出,但监控不到!锁定不住是哪个原因引起的警报输出!

楼主:
被复位时,有经过PLC输出的外接警报有输出,但监控不到!从M350~M395中的那个继电器触点做上升沿触发,再用SET指令锁定原因。结果锁定不住是哪个原因引起的警报输出!

楼主:
回复内容:我把M90更换了M290还是会被复位,我有把M290更换成锁存器L1000.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M:
对:DOP关于回复内容:我把M90更换了M290还是会被复位,我有把M290更换成锁存器L1000.故障还是依旧。内容的回复:

建议哈。加条 指令

ldi m399  dmov k7m350 d100(没有使用的就行)

出现异常的时候读的d100的值就可以了。

另m90的问题。 在程序末位或首位追加一条指令 ld m90 set m200(没有使用的就行)。

如果M90复位了。而M200还有ON状态。

说明原程序有专门对M90复位的动作。鉴于这个动作是自动执行条件。应该是写程序的时候专门对自动执行条件做了限制。你可以查下,原程序是否是以主/子程序的方式写的。建议你询问下三菱客服,该PLC是否有程序段不执行,内部节点自动复位的功能。

网友N:
可能是程序本身做了复位输出命令

网友O:
1、检查程序内是否有批量复位指令,且指针+数量能覆盖到m90.

2、将急停后的指令分配到多个网络测试一下,有时候临时数据会溢出的。

楼主:
对:稀土关于回复内容:对:DOP关于回复内容:我把M90更换了M290还是会被复位,我有把M290更换成锁存器L1000.故障还是依旧。内容的回复:建议哈。加条 指令 ldi m399  dmov k7m350 d100(没有使用的就行)出现异常的时候读的d100的值就可以了。另m90的问题。 在程序末位或首位追加一条指令 ld m90 set m200(没有使用的就行)。如果M90复位了。而M200还有ON状态。说明原程序有专门对M90复位的动作。鉴于这个动作是自动执行条件。应该是写程序的时候专门对自动执行条件做了限制。你可以查下,原程序是否是以主/子程序的方式写的。建议你询问下三菱客服,该PLC是否有程序段不执行,内部节点自动复位的功能。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试试看。我把SET M90 更换成SET L1000锁存继电器,问题依旧。有三菱客服8008213030,我程序有跳转指令。就是手动  LD  M20   ANI  M90    CJ  P0  自动LD1 M20   OR  M90    CJP1时

网友M:
对:DOP关于回复内容:对:稀土关于回复内容:对:DOP关于回复内容:我把M90更换了M290还是会被复位,我有把M290更换成锁存器L1000.故障还是依旧。内容的回复:建议哈。加条 指令 ldi m399  dmov k7m350 d100(没有使用的就行)出现异常的时候读的d100的值就可以了。另m90的问题。 在程序末位或首位追加一条指令 ld m90 set m200(没有使用的就行)。如果M90复位了。而M200还有ON状态。说明原程序有专门对M90复位的动作。鉴于这个动作是自动执行条件。应该是写程序的时候专门对自动执行条件做了限制。你可以查下,原程序是否是以主/子程序的方式写的。建议你询问下三菱客服,该PLC是否有程序段不执行,内部节点自动复位的功能。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试试看。我把SET M90 更换成SET L1000锁存继电器,问题依旧。有三菱客服8008213030,我程序有跳转指令。就是手动  LD  M20   ANI  M90    CJ  P0  自动LD1 M20   OR  M90    CJP1时                                                                                                    内容的回复:

o(∩_∩)o  我描述的可能让你误会了。因为PLC程序还有一些功能模块指令,是可以对这些指令涵盖的程序段进行中断动作。所以如果只针对某个节点来说。是不可能发现问题的。我的建议是重新写一条指令ld m90 set m200,关键是你需要把这条指令放到整个程序的首位或末位。避开功能指令对这条新程序的索引功能。这样找问题就简单一些了。一般可以使用的设备出现问题,关于程序方面的错误是没有的。肯定是输入达到了复位M90的条件。设备维护的大忌就是怀疑程序有问题。程序只可能被完善,不可能被维护。点点经验之谈哈。

网友M:
通读了你提到的问题,看报警程序应该是类似注塑机的设备。鉴于类似设备为了保障产品的品质,对自动运行的限制比较苛刻。我个人认为是先报警而导致自动停止。看了你的报警描述。报警信号不宜抓取。说明是类似温度,压力,螺栓扭矩之类的动态信号不稳定,超出报警范围导致的。建议查下报警信号源。一般压力,扭矩的问题都是与设备清洁没做好有很大关系。o(∩_∩)o 多打扫下设备,还是有必要的。温度与热电偶的稳定性有关系,最多用半年就要做更换的工作了。从另个方面给些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真是分析不到原因!头疼。呵呵

楼主:
机架中的(4)A1S64AD模块是没有使用,我把它的使用指令相关的程序删了,问题依旧。

网友P:
哎呀,我没看懂,请教高手

网友L:
感觉不像是程序的问题,不过你可以试试用启-保-停这样的写法代替set/reset,看看效果如何?我觉得是外部线路或者硬件的事。

楼主:
对:nelfhero关于感觉不像是程序的问题,不过你可以试试用启-保-停这样的写法代替set/reset,看看效果如何?我觉得是外部线路或者硬件的事。 内容的回复:

也是不行,问题依旧。是不规律的出现的。

网友K:
找不到原因把M90地址全部更换成另外一个地址,地址相差间隔要大。在看看这个地址会不会复位。

楼主:
对:langshiguang关于找不到原因把M90地址全部更换成另外一个地址,地址相差间隔要大。在看看这个地址会不会复位。 内容的回复:

我改用M290 也是被复位,还有我咨询三菱技术支持。他们建议我用锁存继电器L1000 ,问题还是一样出现。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Q:
是不是所有的设备都这样,如果不是的话,就把控制部分全部换了,这些隐形的问题是很麻烦的。

网友L:
我越来越觉得跟程序无关!有条件的话,换个plc试试吧。如果还不行,也没什么好办法了,往2个方向靠吧:外部线路问题或者硬件故障。耐心点,一点点排除,不要相信别人的眼睛,也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多分析!耐心点!

网友R:
问题可能出在x5d上面

在这点下面做一个连锁看一下吧

这个急停用的是常开吧,建议你用常闭,这样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plc的输入都的光耦隔离的,外界比较大的干扰会导致光耦导通

楼主:
问题还是依旧,准备更换个PLC ,重新写程序了!谢谢大家。

网友S(2012-12-24):
引用 网友A:
上 梯形图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