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数显卡尺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07-16):
电子数显卡尺

电子数显卡尺是利用容栅测量系统原理对两测量爪相对移动分隔的距离进行测

量并通过LCD显示出测量值的一种长度测量工具。

电子数显卡尺工作原理:

   电子数显卡尺的尺身装有高精度齿条,齿条运转带动圆形栅格片转动,

用光电脉冲计数原理,将卡尺量爪的位移量转变为脉冲讯号,通过计数器

和显示器将测量尺寸用数字显示在屏上。

电子数显卡尺的各部件的名称与作用:

说明:

1---内爪(测量内尺寸);

2---外爪(测量外尺寸);

3---高度差测定面(测量有台阶状的尺寸);

4---深度尺(测量深度尺寸);

5---滑尺(沿主尺滑动的装置);

6---主尺(读取所测值的整数部份);

7---滑尺固定螺钉(固定滑尺);

8---LCD显示窗(直接在LCD窗口读取所测值);

9---电池盖(保护电池,防止漏电);

10---ON/ZERO开关(接通电源和设显值为O);

11---OFF开关(切断电源)

电子数显使用方法:

1、用干燥清洁的布擦净保护膜表面,清净各测量面。

2、松开锁紧螺钉,移动尺框,检查显示屏和各键工作是否异常。

3、设置测量起点。

  一般情况下以两外测量面轻轻接触为绝对零起点(无“INC”显示,按set键,显示值应为零,否则应重新设置达到上述要求。

  当测量孔直径时,因为是以内测量爪合并宽度K为测量起点,需将每次测量的显示值再加上内测量爪合并宽度K值,才能得到被测孔的直径值。如果频繁测量孔直径,应将K值设为预置数:当两外测量面接触时,按set键,应显示K值,如此,每次测量便可直接显示孔直径。但在改换使用外测量面(如测量轴直径)前,应及时更改设置,以免产生测量错误。

4、相对测量(有“INC”显示)

   通常以某一标准尺寸为相对零点,测其他工件尺寸相对于标准尺寸的差值。按一次ABS/zero键,可显示被测工件绝对尺寸(相对于绝对零点),再次按ABS/zero键,原有相对尺寸不再显示,只显示新的相对零点。为提高测量准确性,常采用微差测量,即与被测尺寸接近的精确尺寸(如量块尺寸作为标准尺寸),按相对测量方法进行测量。

读数方法:

直接在LCD显示窗读取所测值。

注意事项:

1、数显卡尺的精度是0.01mm,超出此精度要求的需另选量具。

2、普通数显卡尺不宜在潮湿,接触水等环境下使用。IP65IP67防护功能的数显卡尺,可在上述环境使用。

3、使用前,用无水干净的软布擦净尺身表面,不可使用丙酮、汽油等有机溶剂。

4、不准在数显卡尺上施加电压,不准用电笔刻字,不准带电带水对其进行再加工,否则,会损坏电子组件。

5、电池型号必须相符。当不显示或闪现时,说明电池电压过低,应更换新电池,旧电池应按有关规定回收。

6、周期检定:使用 3-6个月(依使用频繁程度而定),应由计量部门进行周期检定。

7、在初次使用时,请用渗有油的软布等擦去涂在量具上的防锈油,并在本机器内装入附带电池后使用。

8、不使用时,将基准面与锭子(测量杆)打开,防止生锈。

测量新应用:

可以直接利用太友科技的QSmart数据采集仪连接电子数显卡尺来实现高效测量,我们都知

道,以前在使用电子数显卡尺时,每测量一次都需要把电子数显卡尺调零一次,

一旦需要测量的工件多时,如果每次都要人工调零的话,测量的效率就会大大降

低,而且在做数据分析时,还要把测量的数据输入电脑进行分析,这样又增加了

一道数据录入的工作。如果直接利用数据采集仪连接电子数显卡尺的话,采

集仪就会连续采集工件测量的数据并保存数据到采集仪中进行数据分析,这样就不再需要人工去调零的操作,也不需要把数据输入电脑进行数据分析,采集仪会自动分析测量数据,而且一旦测量数据不符合产品规格时,数据采集仪还会自动发生报警功能,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整个测量工作的效率。

测量效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尺能否保证测量精度。

楼主:
嗯,可以的,这种测量方法比以前人工读数记录数据效率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