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出现电路故障是何原因

楼主(2012-07-16):
导线及接线端子的故障也可能是由于线束与车身(地线)之间或在有关开关内部短路所造成的。检查前应首先看在车身的端子固定是否牢靠,然后便可按下列步骤进行测试。

1、检查电线通断

首先拆下控制电脑ECU和传感器两侧的端子,再测量端子相应端子间的电阻。如电阻值不大于1欧姆,则说明电线正常,以便进行下一步检查。在测量导线电阻时,最好在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轻轻摇动导线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同时注意,对大多数导线连接器、万用表表棒应从连接器的后端插入,但是对于装有防水套的防水型连接器表棒就不能从后端插入,因为在插入时稍不小心便会使端子变形。

2、短路的电阻值检查

首先拆下控制电脑ECU和传感器两侧的导线接线端子,再测量两侧连接器各端子与车身间的电阻值。测量时,表棒一端搭铁接车身,另一端要分别在两侧导线连接器上进行测量,如果电阻值大于1欧姆则说明该电线与车身无短路故障。

3、端子外观及接触压力检查

首先应逐一拆下各接线端子,检查连接器端子上有无锈触和脏污,对锈蚀和脏污应清理。然后检查端子片是否松动或损坏,端子固定是否牢靠,在轻轻拉动时端子应无松动现象。反之,如果在哪一个座孔中的插头端子拔出时比其它座孔容易,则该座孔可能在使用中会引起接触不良的故障。

责任编辑:纳川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