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空载、或轻载的电动机不是“大马拉小车”

楼主(2012-07-16):
1、异步电机启动电流大,启动转矩小,是异步电机的一个缺点;

2、异步电机启动电流大,给电网造成电压波动,影响通网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同时在电机本体上产生热,使的电机出现过热,影响电机绝缘老化缩短使用寿命;

3、所以在电机启动时,设法降低启动电压,启动后回复全压运行;

4、例如星三角降压启动,启动时把电机Y接,启动后角接全压运行;

5、但是电机Y接,电压下降1/√3,电机电磁转矩要下降1/3,启动转矩更小;

6、所以,星三角启动法只适宜空载或轻载启动的电机;

7、电机启动后,角接全压运行时,电机带载额定运行;

8、还有些负载设备,他们的负载转矩曲线是1次、2次曲线时,启动时由于速度是零,负载转矩是零,也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9、有人说,电机空载、轻载启动是“大马拉小车”,如果电机空载、轻载运行那才是“大马拉小车”,看来大“马拉小车”的帽子被“张冠李戴”了;

楼主:
我们看看这个人的发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7/2012071220410800002-1.shtml

wanggq   发表于:2012-07-13 22:01:36 21楼

我的观点与刘志斌不同。我认为:给设备配置动力应该讲究一个“合理性”。设备动力的提供要根据负荷的性质和负荷的需求,应尽可能的做到“所供即所需”。在这个讨论的前段时候,我还专门指出:不讨论电机“过度欠载”的情况,因为从经济的角度看“车”是不合理的!

  还是根据“转矩-转速的函数图象,我把它用于比较合理一些的动力配置的例子上,你看这58%幅度之电压所对应的33%幅度转矩曲线上的“A点动力功率能够抵得上实际负荷功率需求选配的“B点动力吗?!

AB两点对应额定转速为:1480  r / min

设B点的转矩(也是负荷在该点对应所需的转矩)为:580 N·m

则A点的转矩为:580÷≈ 193 N·m

  先计算电机在 B 点的动力功率  (KW)

(这也就是我们为设备配置动力时考虑的设备运行在“额定1480 r / min所需要的平均功率):

P=(2π÷60000n·M1.047^(-4) ×1480×580

 89.89   (KW)

我们选择:额定功率为 90 KW、4极的电机为该设备配置动力。这种配置是合理的配置,因为这是根据负荷需求(580 N·m ,1480 r/min)来选择的电机

再计算额定角接的电机工作在星接电压对应曲线上点的动力功率 (也就是用额定电压1/3 幅度所对应额定转速的功率)

P’ 2π÷60000N·m1.047^(-4) ×1480×193

   = 29.9 (KW

难道这个仅约30 KW 的动力,能够满足该设备在1480 r / min速度上运行时负荷所需 89.89 KW 功率的需求吗?!显然是不能满足设备实际对动力功率的需求的!

楼主:
1wanggq 说“我的观点与刘志斌不同。”;

2、那么刘志斌的观点是什么?wanggq 没有说;

3、我说过什么哪?我说过星三角适宜空载、轻载启动的场合,例如我画了空载、轻载启动的转矩曲线图如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1618060500001-1.shtml

刘志斌  发表于:2012-06-17 00:04:12 14楼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我是这样说的:

……

4、例如5Nm的负载,Y接启动后稳定运行时,电机的对负载的转矩是5Nm,如果全压启动后稳定运行时,电机的对负载的转矩还是5Nm;

5、同一个负载,不会是你说的Y接启动后稳定运行时是A转矩,全压启动后稳定运行时转矩是B转矩;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1618060500001-1.shtml

刘志斌 发表于 2012-06-17 10:19:11      19楼

楼主:
wanggq 又说:

“我认为:给设备配置动力应该讲究一个“合理性”。设备动力的提供要根据负荷的性质和负荷的需求,应尽可能的做到“所供即所需”。在这个讨论的前段时候,我还专门指出:不讨论电机“过度欠载”的情况,因为从经济的角度看“车”是不合理的!”

1、“不讨论电机‘过度欠载’的情况,因为从经济的角度看‘车’是不合理的!”;

2、那就说 ,wanggq 把我说的“星三角启动方法适宜空载、轻载启动的场合”歪曲成“电机‘过度欠载’的情况”;

楼主:
wanggq 又说:

“难道这个仅约30 KW 的动力,能够满足该设备在1480 r / min速度上运行时负荷所需 89.89 KW 功率的需求吗?!显然是不能满足设备实际对动力功率的需求的!”

1、“30 KW 功率”是电机星三角启动时的轻载、空载时的功率;

2、“89.89 KW 功率”是电机启动后,加载运行后的功率;

3、这个有矛盾吗?wanggq 的发问有意义吗?

楼主:
4、wanggq 的发问在问谁呢?

楼主:
5、如果B点89.89 KW 功率”是电机启动后的额定功率,580Nm是电机启动后的额定转矩,有以下几种情况:

1)如果这个负载是恒转矩负载,也就说启动时的转矩也是580Nm,那启动过程属于满载启动,星三角启动不适用;

楼主:
2)如果这个负载是转矩与速度的平方关系,启动时的转矩接近零,而不是wanggq的A点的转矩为:580÷≈ 193 N·m ”,起启动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示,这样A点的转矩、功率和额定转矩580Nm、功率89KW接近。那里有个30KW?

楼主:
3)如果这个负载不是转矩与速度的平方关系,启动时的转矩是wanggq说的A点的转矩为:580÷≈ 193 N·m,但是负载转矩与速度的关系是一个上凹的曲线,那么启动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示,这样A点(图中的红点)的转矩、功率和额定转矩580Nm、功率89KW接近。那里有个30KW?

楼主:
4)如果这个负载转矩与速度的关系不是上述2)、3)两种情况,启动时的转矩是wanggq说的A点的转矩为:580÷≈ 193 N·m,但是Y接启动过程电磁力矩接近或小于负载转矩时,速度停滞不前,则启动过程夭折,说明这种负载不适宜星三角启动,应该选用启动转矩更大的延长三角形启动方法、自耦变压器启动方式、绕线式转子串联电阻等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