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安川变频器,电机运转起来后停止不了是哪个参数有问题啊?

楼主(2012-07-16):
由于编码器故障,电机停用两月,换新编码器,今天启动能正常启动,停止不下来,参数没有动,参数里选择的频率减速停止。变频器VS606 V7.是什么原因,各位大师们?

网友A:
编码器接线接错了吧???

网友B:
或许就是因为你的变频器的编码器接口卡故障--造成了上次你的编码器故障呢,所以觉得可能编码器接口有问题,检查下变频器本身问题;

网友C:
是不是外部停止那根线短路掉了,因为外部控制线是停止线和启动线串接起来的吧

网友D:
编码器故障(如接线错误)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曾用过丹佛斯变频器,如接反旋转编码器,电机飞转,直到超出所设的最高速,从而故障停车,这时“砰”的一声急刹,刹车片直冒烟!

网友E(2012-08-23):
变频器停止,不外乎是,运转命令来源的控制,如果是外部控制,可以检查一下,停止时,FWD或REV信号没有断开。

网友E:
停止跟编码器无关!

网友F(2012-09-27):
可能是你的运转命令来源这个参数设置问题,先看一下

网友G:
编码器线数是否一致?过速

网友H:
停机跟编码器无关,一般停机不下来主要是电压失速保护的原因。现在是一直都没停机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I:
L3-04设置不对。。。。。。。。。。。。。。

网友J(2012-10-29):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还是建议你换上编码器后重新做个自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