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线切割机床故障诊断的三种基本方法

楼主(2012-07-16):
电火花线切割机床发生故障后,通常采用以下三种基本方法进行故障排除和诊断:

1.例行检查法

例行检测法是指维修人员对设备启动前所进行的例行检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电源

查看电火花线切割机的进线电源,其电压波动是否在±10%范围内、高次谐波是否严重、功率因素的大小、是否需安装稳压电源等。

2 线切割加工液

线切割加工液的作用是冷却、洗涤、排屑等,因此线切割加工液是否合格直接关系到加工后工件质量的好坏。检查线切割加工液是否太黑,是否有异味,如是,那么其综合性能就会变差,容易导致断丝。

3 电极丝(钼丝)

电极丝的质量、安装、保存等因素直接关系到加工后工件质量的好坏。检查电极丝是否选择得当,加工厚工件应选用粗一点的电极丝,这样有利于排屑,也可提高其张力;检查电极丝安装的松紧程度,太松时,电极丝抖动厉害,容易断丝,太紧了,内应力增大,也容易断丝;检查电极丝安装的位置是否偏离中心位置是否不在同一平面内,如是,电极丝极容易被卡断或夹断;检查电极丝的保存是否规范,如在存储时有受潮、氧化、暴晒情况,那么电极丝也会因此变脆而易断。

4 控制柜

因静电等原因,控制柜内很容易灰尘累累。这些灰尘在受潮时,会腐蚀电路板,造成短路或断路情况,进而损坏电子元件等,甚至整个电路板报废,因此,维修前一定要检查。

1:一台线切割机每隔一段时间无规则地断丝。有时能运行一天不断丝,有时一天断几次丝。检查发现线切割加工液发黑,但并无异味。经仔细观察发现,线切割加工液中杂质太多,造成绝缘程度不好,最终导致无规律断丝,更换新加工液后,故障排除。

2. 易损件检查法

易损件检查是指设备启动后,维修人员针对出现的故障要进行检查的部位。设备长期运行后,出现的故障大部分都是由于易损件的损坏而造成的。易损件主要有导轮、挡丝装置、断丝保护挡丝体、导电块、缓冲垫、行程开关等。下面简单介绍维修人员如何进行易损件的检查。

1 导轮

导轮的主要作用是减少摩擦力和将钼丝定位。如出现导轮位置不对、导轮不转、导轮表面有凹槽等问题,就会引发多种疑难故障。导轮位置不对,不可能加工出合格工件;导轮不转,表面磨损加剧,导轮表面很快就会被钼丝割成凹槽。若凹槽较浅,当钼丝有较大的抖动时,会使钼丝局部过分靠近工件,从而使放电电流过大或因拉弧而烧断钼丝,同时切割面表面质量变差;若凹槽较深,高速运动的钼丝在轻微的抖动下,就会被凹槽两壁夹断。因此,维修人员一定要仔细检查导轮上与钼丝接触的表面。

2 挡丝装置

挡丝装置的主要作用是定位钼丝。检查时一定要注意挡丝装置中的排丝柱是否贴近钼丝,排丝柱是否已被割成凹槽。另外,还要仔细观察贮丝筒上有无叠丝现象。

3 断丝保护挡丝体

断丝保护挡丝体的主要作用是断丝保护,防止因断丝后电极丝被搅乱。检查时,测量断丝保护开关是否为常闭状态,如不是,应调整断丝保护挡丝体位置,使断丝保护开关处于常闭状态。

4 导电块

导电块的主要作用就是导电。而导电块极易损坏,如被割成深凹槽、表面被氧化等,这都会导致导电块与钼丝接触不良。当接触不良时,可能会导致高频脉冲电流很小,甚至没有高频脉冲电流输出。

5 缓冲垫

缓冲垫在换向时起缓冲作用。检查时要倾听走丝机构发生的声音,尤其是换向时的声音。如声音异常,伴随振动很大,一般来说,就是缓冲垫已损坏。

6 行程开关

行程开关的主要作用是换向或断高频。

运丝电机不能换向;换向不能断高频。行程开关在频繁的挤压后,很容易损坏或接触不良。当行程开关出现故障后,接触器不能断电,从而引起运丝电机不能换向。有的线切割机将行程开关另一对触点作为断高频的控制信号。当行程开关接触不良或损坏时,就会出现换向不能断高频现象。

2:一台线切割机换向不断高频。检查发现断丝保护挡丝体已被割成深凹槽,由于该断丝保护控制电路没有控制总电源的功能,只控制断高频电路。所以当挡丝体被割成深凹槽后,微动开关因铁块的下垂由常闭状态变成常开状态,从而不能关高频电路。更换该挡丝体,故障即消除。

3. 原理分析法

原理分析法是指在详细了解故障的情况,根据电火花加工机床的工作原理进行故障分析。

网友A(2012-10-07):
拜读了,谢谢楼主。我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