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代码6F

楼主(2012-07-16):
各位大大,台达变频器报警6F,究竟是什么情况?一开机就报!求解释!谢谢!

网友A:
哪个型号的啊我给你找找

网友B:
你手上有那光盘和手册不,先看看。我让技术给你看看。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你手上有那光盘和手册不,先看看。我让技术给你看看。内容的回复:

没啊

型号是VFD220V43A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哪个型号的啊我给你找找 内容的回复:

VFD220V43A

网友C:
V系列没有6F的报警,看是否是EF报警,如果是就是外部ACI断线,请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