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机械固态继电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2-07-16):
在挤出机上使用,变频器控制主电机,温控表控制固态继电器输入端(3-32VDC)已经并了电容(本来没有并电容时,不工作时。继电器上的指示灯微亮,装了电容后正常),输出控制热电偶的相线,在温控表关掉或把继电器上控制输入端信号断掉后,固态继电器输出端用钳形表测得有0-40A变化的电流通过,用万用表测输出2端电压在100V-230V波动,证明输出端还是有时会处于导通状态,引致温度过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老师们请指教

总空开电控制变频器和控制电路(总空开下面有22个单相断路器控制热电偶的电源相线)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是固态继电器输出端漏电流大,更换。

2.固态继电器输入端被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干扰,改用屏蔽线接线。

楼主:
能从干扰源下手吗(更换变频器或加装输入滤波器)

网友B:
热电偶的相线?应该是发热丝的相线吧?势电偶是检测温度的。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问题。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磁环,输出在磁环上多绕几圈,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磁环变频器输入输出都加了。输出绕了3圈,但是还有干扰

网友A:
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屏蔽线接线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已经并了个50V1UF的电解电容上去,效果还可以,但是主要是把输入控制信号断掉,固态继电器也有输出控制端也有电流流过,电流在0-45A。这么大的电流不会是干扰产生的电流,应该是固态继电器误动作,发热片所产生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comm关于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屏蔽线接线用了吗? 内容的回复: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已经并了个50V1UF的电解电容上去,效果还可以,但是主要是把输入控制信号断掉,固态继电器也有输出控制端也有电流流过,电流在0-45A。这么大的电流不会是干扰产生的电流,应该是固态继电器误动作,发热片所产生的电流

那就是第一个原因-----固态继电器的质量不好,耐压不够。

网友D:
建议信号隔离器---生产科立恒专业生产,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

联系人:张吉祥

网友E(2013-03-03):
我碰到过这样的现象,美格尔的单相固态继电器,变频器干扰了固态继电器的控制信号3-32VDC,使控制信号在3V左右,后来在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加了磁环,好了。另外如果是三相一体的固态继电器,我们可以买控制信号为70-280VAC的固态继电器。低压的东西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F:
1 固态继电器家装散热座和冷却风扇

2 或者你在固态前加个接触器

3 温控器输出周期拉常,减少固态动作频率

原因我觉得是固态过热后造成的,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做温控类设备。QQ493223396

网友G:
把固态继电器换成大一点的,一般80A以上的固态继电器是双单硅反并的,这个抗误触发的好一点,外形一般是长条型的

网友H(2015-04-24):
上面同志:注意是:固态继电器输入端信号断掉后,也就是说没有信号源的情况下,我也碰到的,是变频器对电网造成干扰,也就是说电网有严重的的诣波,造成可控硅误动作,解决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在变频器前加隔离,减小诣波的产生

网友I(2015-12-11):
请问,您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