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如何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2-07-16):
我用WinCC flexible 2008创建一个项目,在连接选项连接了一台s7-300plc,用mpi通信,想再创建一个变频器的连接,可是下拉菜单里没有西门子变频器的选项,要怎么弄?谢谢!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变频器,MM440系列变频器要求变频器带有Profibus-DP通讯模版,HMI为最后位为7的OP/TP/MP,软件组态时使用300的代替

网友B:
    WinCC flexible 2008 是屏的软件 ,你直接设置屏与 S7-300 PLC 通讯就行了呀, 然后你的 S7 300 PLC 与你的变频器进行 PROFIBUS 通讯或是别的什么都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变频器,MM440系列变频器要求变频器带有Profibus-DP通讯模版,HMI为最后位为7的OP/TP/MP,软件组态时使用300的代替

谢谢!变频器也是选300/400吗?那要读参数在变量中地址选哪一个?是DB、I、PI、Q、PQ、M?要选哪个呢?比如P18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CC flexible 2008 是屏的软件 ,你直接设置屏与 S7-300 PLC 通讯就行了呀, 然后你的 S7 300 PLC 与你的变频器进行 PROFIBUS 通讯或是别的什么都行呀!

谢谢!那如果屏个变频器直接通信呢?比如用一个屏控制10个变频器,用通信改变运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