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485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17):
请问各路大神,不同品牌的变频器能不能通过485跟PLC通讯,例如三菱QJ71C24N-24R+三菱变频器+台达变频器,其实是设备使用的变频器停产了,想逐个更换,就是不知不同品牌的变频器能不能通讯?

网友A:
只要你的变频器支持,然后照着手册把参数修改就行了。。。

选择无协议通讯,modbus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变频器支持,然后照着手册把参数修改就行了。。。选择无协议通讯,modbus都可以。。。

一般有通讯口的变频器,都支持MODBUS.

网友C:
   也要就是说只要你的变频器支持 485 通讯协议的话都可以在一起通讯使用

网友D:
青岛黄工说的对,哈哈哈

网友E:
只要支持同样的通讯协议即可,如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