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做逆变器

楼主(2012-07-17):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用PLC的脉冲来驱动可控硅,做一个逆变器可行吗?

网友A:
keyi 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yi 绝对没有问题。

太绝对了,不能直接使用,经济上也很不划算。

网友C:
可以的,PLC用可调制脉冲就行了。

网友D(2014-08-03):
引用 网友A:
keyi 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E:
想一想plc原理和变频器原理,就知道了。变频器不仅仅是脉冲。不可能!

网友F(2019-12-01):
可以啊,但是应该是用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