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转矩负载低速运行时,变频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2-07-17):
恒转矩负载低速运行时,变频器的低速运行时转矩较小,其中有个方法是加大变频器的容量,为什么要加大容量?是增加了输出转矩还是提升了过载能力?

网友A:
恒转矩负载低速运行时,变频器的低速运行时转矩较小,其中有个方法是加大变频器的容量。

以上措施没用,必须同时还要加大电机,如果仅仅加大变频,那么电机仍然不能运转,因为小电机在低频时的输出功率、转矩仍然受到限制,电机仍然处于堵转,仅仅是变频不会因堵转而保护动作而已。